铝型材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18):
我公司有一种型材,材料牌号为6063,表面经过阳极氧化处理,在使用中发现温度变化时变形较大,一般达到0.05mm以上,对产品最终影响很大,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从模具及压机的吨位方面找原因

网友:

铝锭加热,热挤,挤出后的热处理可能都有问题。

楼主:

3楼能够详细说明一下吗?对铝材的加工和热处理我们不是太了解。

网友:

铝材先在550度左右淬火四小时再在220度左右回火五小时,具体时间和温度要根据试验结果调整,一般会比较低一点

网友(2006-11-28):

都有个标准的,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楼主的描述还不够详细; 如果单凭这个分析,有很多种原因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材料使用的环境,比如在什么温度下使用?
为什么0.05就会对贵公司的产品影响很大,描述的清楚点.
好分析原因.

网友:

希望各位专家能够解释的更清楚些啊~~
6063的铝型材挤出后还要进行热处理???
怎么处理???阳极氧化这个是要做的~~
热处理确实没有听过~~
压机的吨位确实可能会有影响,但是要是阳极氧化中没有花斑,应该说
型材还是很致密的~~压力应该足够...
我想问问楼主...你们的铝型材整体强度怎么样啊??
要是整体,我觉得结构要仔细考虑啊~~

网友:

对不起~~呵呵确实可以做热处理的~~~是我的失误
在手册上有的~~~希望说的更详细些~~
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T4  T5   T6  热处理~~~强度变化比较显著~~~
看来确实也进行热处理~~~~T4处理后室温强度172   T5处理后室温强度186   T6处理后室温强度240
T4为淬火自然失效   T5为淬火不完全失效   T6为淬火完全失效.
淬火温度大于500度 保温两小时以上(根据壁厚)   急速淬如50-100度的水中冷却
不完全失效:加热到150-170度保温3-5小时
完全失效:加热到175-185度保温2-5小时

网友:

铝合金可以退火,也可以固溶处理。
铝合金能电镀,也能阳极氧化(增加表面硬度,有膜厚度单边约0.02mm)。
你所说的变形不是阳极氧化引起的.

网友(2007-03-17):

首先,铝型材变形0.05mm,是非常小的概念啦。
我经过的铝材加工变形最大的达到2mm以上,以300×500(mm)计算
铝材由于内部应力的影响,在一定的加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不同的变形程度。
主要问题可能还是出在铝合金的淬火时效上

网友(2007-07-26):

可以试试要求6063-T6, 硬度会比较好. 或者6063 的合金成分也会影响硬度, 主要是Mn 和Si.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坯料先退火处理--粗加工---去应力退火---精加工---阳极氧化

曾遇到过;50mm厚的铝板铣六面,变形弯曲,过了几天后再修铣平面,隔天又发生了变形弯曲。
         铝棒外径加工到位--阳极氧化---外径超差了(变大了)

网友:

楼上各位都列举了些处理铝型材变型的问题,可能是T5和T6的差异吧,但有谁能具体说说,我公司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挤出的铝型材(截面是“口”字形),但不到我们要求的直线度0.2/m,而国外的型材轻松达到0.1/m,哪位高手能帮忙一些啊?

我公司在上海,如果周边有能力做的厂可以想我推荐一下,我可以把生意转给你们做,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供应商能做,发个图纸和您的联系方式吧.

网友(2007-11-13):
需要做什么测试才能区别6063铝合金采用的是哪种热处理工艺(T5还是T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