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圆锥滚子轴承的轴承座在轴承外圈安装处要开减压孔吗

楼主(2006-09-18):
对于我厂以前从一家标准化管理处购得某个产品的标准图样。它是一个送料机构,一端采用圆锥滚子轴承 面对面安装,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润滑采用锂基润滑脂,密封采用骨架油封。我现有以下几点问题,请各位大侠教导:1)骨架油封一般用于油润滑,此处为脂润滑,我认为采用毡圈密封就可以了。2)若采用骨架油封,装圆锥滚子轴承的轴承座在轴承外圈安装处要开减压孔吗。(设计手册中指出要开减压孔是出于什么目的?)
    inventor 2006-9-18

网友:

1.骨架油封的密封效果要好于毡圈密封,毡圈密封在使用初期由于纤维有弹性,与轴的接触较好,还能起到密封作用,运转一段时间后,毡圈与轴的摩擦产生的热量将与轴接触处的毛毡烤焦,纤维萎缩,轴与毡圈间产生间隙,密封被破坏。要保持密封则必须定期调整毡圈密封。
2.由于骨架油封较好,若不开减压孔则在密封腔内由于温度升高(摩擦造成),腔内气压高于外边的大气压,腔内的润滑油就会被挤出。
  不知回答是否准确,请高手指正。

网友:

2楼说的好,我想也是这样的.不过密封要求不高时采用毡圈就可以了,主要用于防尘和流动性比较低的液体密封,不知道对不,请高手指正

网友:

送料机构的轴转速不会太高,因此用骨架油封不开孔也可以

网友:

要开油脂溢流口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设计不知如何处理,看过后受益非浅,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