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式储能器产生异响---[请教]

楼主(2006-09-18):
我们公司生产的活塞式储能器(一头充氮气、一头是液压油),在工作时有些会产生异响,请教各位大虾:主要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异响的声音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方便判断?
是闷响,还是尖响,或者是啸叫声?

楼主:

类似啸叫,

楼主:

我们现在一般是将有异响的储能器的活塞和缸套进行互换,多数情况下就不响了,但却找不到真真的问题所在。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进油口是不是通路不畅,可能是油流速太快,如果更换活塞能解决,那应该是配合不当,你可以拆开一个好的,检查配合情况,然后把零件公差带控制在那个范围内

网友(2010-11-09):
不清楚原因,我们厂也有这种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