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评定咨询---[请教]

楼主(2006-09-18):
Q235B板厚度为10mm工艺评定,如果不做冲击覆盖范围可以是1.5-20,如果做冲击就只能到6-20,范围小了很多,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

网友:

应该要做的,一般不锈钢的才不做。

网友(2006-12-02):

工艺评定参考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工艺评定时是应该做冲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