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国规定的“工频”是多少?

楼主(2006-09-18):
我国规定的“工频”是多少?对其频率偏差有何规定?

网友:

不是50HZ吗?偏差上限好象是56HZ,下限44。

楼主:

一般交流电力设备的额定功率为50Hz,次频率通称为“工频”。工频的频率偏差一般不得超过±0.5%。如果电力系统容量达到3000MW或以上时,频率偏差则不得超过±0.2%

网友:

3楼说的有理啊!

网友(2006-10-26):

50HZ

网友:

这是常识啊

网友(2007-01-11):

工频是50HZ,对于具体的设备有不同的使用要求。

网友(2007-02-25):

三楼正解哦

网友(2008-01-01):
在考我们呢,要学习。

网友(2008-04-26):
3楼正确,电厂主控的频率上下波动控制及精确,要像2楼那样就毁大发了!豆腐渣"电"谁使谁倒霉

网友:
50HZ+-2.5hz

网友(2010-04-12):
以前就知道一个50HZ啊!!  恩  长知识了

网友:
3楼说得对,交流电网的供电对频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原因是很多的仪器仪表电视机的同步信号都是取自交流供电的频率。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电网供电的频率不稳定,你看到的电视机的画面就会上下滚动。火车站的电钟有好几百个,不可能用人工来调时,那样一定会乱套,火车站和机场用的是子母钟,可以在调节母钟时,所有的子钟同步调好,它们的信号源也是靠交流电源的稳定频率(关于子母钟,前面的说法也可能已经落伍,估计现在会有更新的方法)。很多仪器的同步信号源也是取自交流电的频率。所以国家对电网的频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甚至会影响到国民经济与国防安全。

网友:
三楼正解!但是很多设备招标都要求在频率变化5%时电机载荷能力不变。但是规定误差就三楼说的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