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什么叫短路?短路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6-09-18):
什么叫短路?短路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哪些?短路对电力系统有哪些危害?

网友:

请参考一般的电路常识~~

谢谢~~

楼主:

短路就是指不同电位的导电部分之间的低阻性短接。
造成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电气设备载流部分的绝缘损坏。这种损坏可能是由于设备长期运行,绝缘自然老化或由于设备本身不合格、绝缘强度不够而被正常电压击穿,或设备绝缘正常而被过电压击穿,或者是设备绝缘受到外力损伤而造成短路。
工作人员由于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而发生误操作,或者误将低电压的设备接入较高电压的电路中,也可能造成短路。
设备电源线接触机油等腐蚀性液体,容易老化,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