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温过高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6-09-18):
     油温和哪些因素有关,怎么降低油温啊,在不增加辅助配件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温升变慢.

网友:

如果系统有冷却,提高冷却强度。油温和系统工作环境有关

网友:

1.保证设备通风条件良好;
2.保证有充足的液压油,或加大油箱容积;
3.可能的话把风冷改为水冷;
4.尽量使系统少做无用功,或尽量减少在超负荷下工作;
5.确保油缸马达等执行元件完好;
6.优化液压系统设计.

楼主:

和元件选取关系大吗,如吸油滤油器,管路及走向等.我按照手册选的,但发热超出预料.

网友:

在不增加辅助配件的情况下要使温升变慢.必须做到:1.油路畅通,特别是集成块内油路通径合理.2.在执行元件不工作时尽量让油泵卸荷.

网友:

吸油滤油器的选择是否合适,过小会使油泵性能降低,系统发热.

网友:

油温与泵本身的调试有很大关系,用变量泵比定量泵只要调试正确,可使系统油温降低10度左右。具体的液压系统具体调试。

网友:

检查泵的调试是否正确
油路突变是否过多

网友:

和元件选取关系很大

网友:

管路设计流量偏小、安装焊接管路变径不规范、油箱小、泵选型不对等、液压站都发热,只是热值稳定在40--50度之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降温。根据计算、环境温度可选风冷、水冷。

网友:

液压油温过高肯定设计有问题,必须通过修改设计,更换或添加元件根治问题.如增加冷却器,加大油箱,减小油路阻力,油泵空载卸荷等.

网友(2010-11-09):
管路设计流量偏小、安装焊接管路变径不规范、油箱小、泵选型不对等、液压站都发热,只是热值稳定在40--50度之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降温。根据计算、环境温度可选风冷、水冷。

网友:
不改变配件的条件下
( u- P, E* E* Y  t' N可以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