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应考虑哪些条件?

楼主(2006-09-18):
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应考虑哪些条件?一般动力线路宜先按什么条件选择?照明线路宜先按什么条件选择?为什么?

网友:

我有时是按老师傅们的经验来选择的~~~

:P

不好意思~~~

呵呵,比较懒~~~

网友:

手册上面都有
但是[平时一般按照经验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