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XA上作一段余弦曲线

楼主(2006-09-18):
已知条件:     t:0——π

 ?

      x:0——200

1 y z" n3 ]* {* U

                  y:-16——16

                  x=0时,y=16;x=200时,y=-16

楼主:

今天研究了半下午,但画出来的都是直线.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总算变成曲线了.但还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我的作法如下:绘制-高级曲线-公式曲线,然后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楼主:

输入上图中的数值,确定,得到如下曲线

网友:

我新装了一下CAXAV2,试做后发现Y值不进行变量计算,不管Y函数是什么,Y值总是一个常量,不随变量运算的,怀疑是软件本身缺陷。

网友(2008-09-25):
刚刚试了一下,还可以

网友(2009-05-28):
不管对否,都应该进行参数化曲线的练习,因为可能会用得上。

网友:
看样学问还是很博大是

网友:
我刚下了个 下学期选修 不知跟CAD区别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