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破碎机

楼主(2006-09-19):
说起矿山机械首先要说的就是破碎机械,许多工作的第一道工艺就是破碎,在这里我们首先开辟破碎机的选用讨论专区。大家多支持!

网友:

根据破碎方式、机械的构造特征(动作原理)来划分,大体上分为六类。
(1)鄂式破碎机(老虎口)。破碎作用是靠可动鄂板周期性地压向固定鄂板,将夹在其中的矿块压碎。
(2)圆锥破碎机。矿块处于内外两圆锥之间,外圆锥固定,内圆锥作偏心摆动,将夹在其中的矿块压碎或折断。
(3)辊式破碎机。矿块在两个相向旋转的圆辊夹缝中,主要受到连续的压碎作用,但也带有磨剥作用,齿形辊面还有劈碎作用。
(4)冲击式破碎机。矿块受到快速回转的运动部件的冲击作用而被击碎。属于这一类的又可分为:锤碎机;笼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
(5)磨矿机。矿石在旋转的圆筒内受到磨矿介质(钢球、钢棒、砾石或矿块)的冲击与研磨作用而被粉碎。
(6)其他类型的破碎磨矿机
A辊磨机:借转动的辊子将物料碾碎。
B、盘磨机:利用垂直轴或水平轴的圆盘转动作为破碎部件。
C、离心磨矿机。利用高速旋转部件和介质产生产离心力来完成破碎作用。
D、振动磨矿机。利用转轴产生高频率的振动,使介质与物料互相碰击而完成破碎作用。

各类破碎机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使用范围。目前,选厂粗碎多用鄂式破碎机或旋回圆锥破碎机;中碎采用标准型圆锥破碎机;细碎采用短头型圆锥破碎机。粗磨用棒磨机、细磨用球磨机。

网友(2006-11-04):

根据破碎的要求如介质的粒度、硬度、水分,以及需要的破碎量、破碎后的粒度要求等来选型。

网友A(2009-06-26):
还是没写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破碎机

网友:
曾经有一个项目需要选用破碎机,但是由于不了解而放弃了,其实破碎机只是工程中的一小块。
希望展开讨论,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破碎煤和焦末用辊式破碎机

网友(2010-04-24):
导师让做采样用的破碎机,,,生产能力低下的小型就可以 不过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楼主(2010-11-02):
破碎机的选型,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物料,具体的产量,水分,粒度要求,使用成本等,
有的时候甚至还包括,过粉率,含铁量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工程机械类型很多
装载机,破碎机,掘进机,推土机。。。
这几年基础建设多,感觉破碎机还是好用的吧

网友(2011-05-20):
我看好像没怎么确定如何选型吧。鄂式和反击式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2楼概括的讲了破碎机和磨矿机的分类。我单位粗碎用的是旋回破碎机,中细碎用的是圆锥破碎机。

网友(2011-06-28):
根据入料粒度,出料要求,处理量,矿石硬度、成分、含水量,工况具体情况和特殊要求,投入成本,产品配套等各个因素综合考虑和选择。

网友:
   表示支持,麻烦你列个提纲好有个方向

网友:
掘进机是采掘用的
破碎机是破碎骨料的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写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破碎机

破碎是一条线。一般把开采的大块矿料通过喂料机送入颚式破碎机,经颚式破碎机破成小块的料,经运输机送到圆锥粗破机,经筛分,需要细破的送圆锥细破机。粗破漏下来少量大块料,再送回到粗圆锥破。具体选型,要看开采的料多大,多硬。

网友:
这个东西 我做过  好好看看书就全都明白了

网友(2012-10-16):
那请教反击式破碎机在何种工况下使用?与圆锥破碎机相比有哪些优劣?

网友(2015-01-08):
采石场一般用颚破和反击破,铁矿一般用颚破和圆锥破

网友:
当然应根据用户要求及破碎特性来定

网友(2015-10-15):
引用 网友B:
2楼概括的讲了破碎机和磨矿机的分类。我单位粗碎用的是旋回破碎机,中细碎用的是圆锥破碎机。

看来贵单位的矿石产能不低啊,使用旋回做头破,估计上千吨喽~然后配了4个单缸?

网友(2018-03-15):
9#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