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方螺丝防酸蚀用什么镀层比较好?

楼主(2006-09-19):
请问:外六角螺丝若要防酸蚀,通常是用的镀锌螺丝还是镀洛螺丝?

网友:

通常情况用的是镀锌

网友:

用不锈钢的最好!!
或者镀锌~~~

网友:

镀锌钝化

网友:

不锈钢螺栓是标准件,可以买到的.

网友:

最好使用耐酸不锈钢材料的。如果关系到成本,镀铬相对能好点,镀锌是决对不行的

网友:

不锈钢>镀铬>镀镍>镀锌,还与钝化用的六价铬还是三价铬有关.

网友:

用不锈钢的就可以了,不过价格比普通的镀锌的要贵很多

网友:

要求耐腐蚀,最好的是不锈钢.但铁的镀锌\镀镍成本低些.再就是据我们实践了解,镀锌
比镀镍防腐性更好些.镀铬一般装饰性的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