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承载能力与弹簧匝数有无关系

楼主(2006-09-19):
如题

楼主:

群里讨论,最终结果是:
匝数的增多,只能导致同等载荷下变形量的增加,和承载能力无关。

楼主:

大家多多发言,把弹簧刚性、变形量、承载能力等的关系搞清楚

网友:

弹簧这东西其实挺讨厌的。。因为它的主要参数之间是耦合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讲匝数和弹簧的承重是有关系的。。在其他所有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匝数多了,弹簧是变软的,,既物理上--倔强系数变小;;工程上--弹簧刚度变小

/ ~/ y# T F" u0 _4 u

与弹簧刚度有关的几个量如下:: 1.材料的弹性剪切模量..2.簧丝直径..3.弹簧中径..4.匝数....记得机械设计课本上有个公式.... (有的用弹簧指数的概念::弹簧指数就是中径与簧丝直径的比值).....

/ b: G1 e$ o [* [

材料的弹性剪切模量越大..簧丝直径越大..弹簧中径越小..匝数越少--------则弹簧刚度越大

网友:

制造的回答比较专业,就信你的了,我们专业用得到,但是好长时间没用了,还真是记一清楚了,谢谢谢,又复习了一回

网友:

制造大侠说的对,金大侠还是坚信吧。其实查一下手册,就有现成的公式,一看便知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