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液压系统......用什么方法杜绝这种现象产生?---[讨论]

楼主(2006-09-19):
问题:有一个并联液压系统(工作压力5Mpa,一支路油缸夹紧(安装了减压阀),另一支路油缸快进,由于快进支路要求流量较大,快进的瞬间夹紧支路流量突然减少,导致油缸失压工件夹不紧。

fficeffice" />

     用什么方法杜绝这种现象产生? 请大家多方位解答。学习

网友:

建议在夹紧回路上加装液控单向阀锁紧。

网友:

可在减压阀和油缸之间增加一个电磁单向阀或电磁球阀即可

网友:

再个加蓄能器

网友:

简单的问题 楼上各位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楼主:

问题简单,但这是一公司现场遇到实际的问题,他们临时解决的办法是多加一液压系统专门用来共夹紧缸用。

网友:

最好是把这两路分开,加个卸荷阀,只是建议

网友:

常见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双泵驱动系统,各自供液为好,其他办法中加装蓄能器较好。加单向阀以及电磁方向阀的办法会使得夹紧系统失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加泵固然好,但成本上去了。并且我的卡紧之路安装了液压锁,可还是调压,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我新近又学到一些:供大家参考,保压回路换向阀阀芯采用Y型,方向阀后接液压锁,之后在接油缸。大家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除了增加液压锁,换用大流量的泵要比增加一套系统来的便宜些吧

网友(2008-04-05):
加装液控液压锁

网友:
加单向阀,加在减压阀以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在加紧回路中加一节流单向阀,加紧方向可以大流量供液,而另一支路在快进时由于压降可以使单向阀复位节流。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自动控制不?要是手动控制的话,可以在离操作者操作卡紧支路最近的进出口各加一个截止阀,卡紧后把截止阀关闭,不知道实际好用不。

网友:
比较经济的做法是在去锁紧回路上先装个单项节流阀,在后面接个小蓄能器,具体的选型要看流量和瞬间压降的持续时间了,这两个元件工作时都没有什么噪音,维修起来也方便,而且都已经标准化了,很好选的

网友:
在卡紧支路安装一个O型中位技能的换向阀。

网友:
加液压锁是最省钱的办法了

网友:
加蓄能器,这个应该是机床上的夹紧回路把

网友:
建议在夹紧回路安装液压锁,或者在主回路上增加蓄能器。

网友:
蓄能器的装的位置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