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常用材料的规格

楼主(2006-09-19):
(求)常用材料的规格

可能题目写的有点大,麻烦哪位提供常用的板材、管材、角钢、方钢等的规格

主要指原材料的规格,例如板材的厚度,板宽及长度等!

 S

谢谢,在线等!

网友:

硬料SUS301 長2438mmX寬1000mmX厚度?mm 表面為光面

不锈鋼SUS304 長2438mmX寬1219mmX厚度?mm

不同型號表面不同

 j" d' d4 w

BA為光面 又分帶膠紙與不帶膠紙、帶膠紙又分單面與雙面

" ^5 i, G K

2B為普通料!表面為亞光面 DDQ為拉伸用料!

DDQL也是拉伸料,比DDQ拉伸系數好!!

刀料SUS420J2 長2438mmX寬1219mmX厚度?mm 主要用於刀具方面!!

不锈鐵SUS430 長2438mmX寬1219mmX厚度?mm 表面主要為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