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数控车可以车削椭圆吗?

楼主(2006-09-19):
本人从事数控车时间不长,有很多问题向各位数控车有经验的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另一个是数控车可以车削椭圆吗?有知道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

我没有见过XYZ三轴联动的数车,你要加工椭圆不如在数铣或加工中心上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椭圆,如华中,西门子,法兰克.但广数就不行了.
要用宏程序来程序加工.........

网友:

椭圆两轴连动就可以把,编个宏.

网友:

哪里来的y轴?

网友:

一般的数控车(非车削中心)只有X、Z轴及主轴,没有Y轴。
车椭圆是可以的,但主轴转速很低才行,当然车出的粗糙度肯定不好了。真是高效车椭圆及非标椭圆,需要用专用车床,如高频直线电机作X轴等等。

网友:

有Y轴的是车削中心把,应该还有铣的功能

网友: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我还见过XAZC的车床

网友:

Y轴做刀架轴用.不过车椭圆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我还见过XAZC的车床

XAZC的车床是有的,但没有Y轴

网友:

数控车就不知道了,我看去加工中心的好,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支持宏程序的数控车可以加工椭圆;
数控车没有Y轴,车加工中心也没有;
XAZC:X轴及A是绕X轴的旋转坐标轴,Z轴及绕Z轴的旋转坐标轴

网友:

我知道有这样的床子!   但我只做过  XZC 和一些辅助功能的

网友:

是车削中心      还有好多其他辅助轴。   我已经三年没做了 ,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但这样的床在国内  很少很少的

网友:

现在4轴(含主轴) 联动轴数:3轴的车床很多,当然可以三轴联动,也可以车椭圆。

网友:

c轴是主轴,Y轴一般来说,像是一个虚拟的轴,只在车削中心上才用到

网友:

我在日本做过

网友:

车椭圆有二轴就行,只要数控系统有参数和宏程序功能就行.我刚才还看关于过车椭圆程序的帖子,不太难.

网友:

了解一点,对于两坐标得数控车有些系统可以做到的,要建立一个虚拟轴,用极坐标差补指令G121FANUC系统.

网友:

常见的  普通的 就是X Z轴,但车削加工中心有三轴和四轴的,根据你要加工的零件的要求来选择机床型号!
    椭圆是车削的,用宏程序或变量编程序都可以的!

网友B(2006-10-19):

      车削中心当然可以有很多轴,也可以按相关标准起名字,但是联动轴数与是车床或铣床是无关的,一般的, 联动轴数可以认为是数控系统的一种功能(当然,应和机床相适应,而且不分车/铣等).

t2 ? M- N' Q

      具体到车椭圆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主轴和X轴的联动关系,普通数控车,没有外界辅助工装卡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车到椭圆的(有关外界辅助工装卡具的情况,暂不谈);如果在工件光洁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有Cs或Cf轴控制的车床加工;如果要求主轴必须有较高转速的话,则X轴几乎不可能靠常规伺服电机来驱动(一般考虑诸如直线电机或电液伺服阀类). 以上几点,不知满意否?谬误之处,请各路大虾高手指点为盼.

网友: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数控车可以车削椭圆吗?" 是复合机还是车床分清楚再说,要是像你说的XYZ那么俺认为车床有Y轴那是复合机了,还有一个你说漏了,车床加工椭圆得有C轴

网友:

数控车XYZ三轴联动有,但多做成带动力刀架的车削中心,其中有实际Y轴或利用两个带夹角X轴构成虚拟Y轴;对于车椭圆的问题非常同意21楼数控散人大侠的高见。

网友:
Re: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数控车可以吗?

车削椭圆,普通车床用辅助工具就能干

网友:
Re: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数控车可以吗?

是呀?有Y轴的是车削中心啦!那请问一 下XYZ三轴的安装标准是多少呀?我查过资料XY轴都是0.02,
Z轴是0.018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希望各位能帮个忙!谢谢了呀.

网友(2006-11-22):

听说过2轴,4轴。3轴没听说过。椭圆用宏程序搞定,不过俺这的广州车不行。

网友:

做椭圆两轴足够了,用一个 最简单的宏就可以做到,如果再在外面套一个宏就可以去余量了,人都不用去管它,算好时间就可以,很准的,我经常这样

网友:

数控车床只有两轴:X、Z轴,没有三轴联动的。

加工椭圆有两种方法:三角函数角度计算法、参数方程计算法。在FANUC上需用宏程序方法编出子程序,在SIEMENS上也可以在子程序编出椭圆程序,在主程序中直接调用。具体做法可找些教材参考。

网友:

Y轴??
用宏程序和变量编程序都能 车 椭圆
 普通车床也能??

网友(2007-03-07):

这只有在加工中心上有吧 一般的车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网友:

国产的机床我还没有见到过能做的
进口的如:法那科、西门子、西铁城等可以
几年前我在日资工厂里调试过,车床上面包括侧铣、侧钻、一般分为X、Z、C三轴,这是法那科的
西门子的就分为X、Z、C、A 四轴
按机床结构来说的话是可以车削椭圆的,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看是加工什么样的椭圆了??如果是对称的,两轴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对称的,是非规则性的,恐怕能准确的利用三轴或四轴的位置来加工的人不多。
我认为形状主要是取决于主轴(也就是C轴)的速度
我曾经主轴配合侧铣做过不等距的螺旋槽。

网友:

普通的不可以吧.车削中心应该能作到.

网友:

南京华兴都有

网友:

首先要说明的是你的说法有问题,数控车没有y轴,应该是可以有个c轴的,还要分几种情况来说,有一种数控车的刀架带动力头(比如我们这里有台哈挺就带),可以铣小平面,这样呢通过xz轴联动就可以铣出椭圆了,还有就是有种数控车(我们这里有台PD)他的C轴受控,可以任意分度以及和XZ轴联动,这样的数控车应该也可以车出椭圆来,但是程序就相当麻烦了,我见过用它来车六方,是插补出来的.

网友(2007-04-09):

应该可以联动这个是我现在用的美国哈停大家多指教哈哈 。

网友(2007-11-21):
收获不小
我也见过车四轴的,XAZC

网友:
一般情况下,数控车只有X,Z轴,车削中心有X,Z,Y.C轴,在数车上可以完成椭圆的加工,用宏程序,前面用循环指令即可.

网友:
我用华中世纪星加工过椭圆,直接把宏程序写在循环加工Ns和Nf之间,可以完成粗精加工。宏程序不能单独写出,因为循环加工中Ns和Nf之间不能调用子程序和宏程序。

网友C:
车椭圆实际上就看工件旋转轴(一般叫C轴)和刀具进给轴(一般叫X轴)能不能联动.至于精度主要取决于X轴的加减速的性能.

网友:
就单独的车床来说好像没有Y轴,做过5轴的,但是除了x,z,之外其它要么是辅助轴,要么是旋转轴,好像只可以算是狭义上的轴.真正期作用的机床,我们已经不叫车床了,叫车削中心或者是复合机床.小弟新来,不知说的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椭圆实际上就看工件旋转轴(一般叫C轴)和刀具进给轴(一般叫X轴)能不能联动.至于精度主要取决于X轴的加减速的性能.

这个说得简单明了,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能不能车椭圆就看你的C轴可不可控,看看你的主轴旋转动力就知道了,如果是普通的变频传动,想都不用想,如果是伺服的可行。

网友:
数控车床车椭圆很简单,只要能两轴联动就能完成。
可以算位法加工。
也可以建立数学模型,这种方法准确。

网友:
还真没见过Y轴的

网友:
只要是两轴联动的 数控车床车都能车椭圆的     用软件编程!

网友:
程序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看机床的性能.想想看工件的转速是多少?那X轴能不能跟的上?插补指令之间的平滑性如何?这些都不是什么数控车都能达到的.

网友:
非圆加工以前通过机械来实现还比较好办,但纯电气实现难度相当大.国内有自己开发的机床,但效率,精度和国外的比就差得太远了.软件是一方面,硬件起关键作用.用过凸轮磨的朋友就清楚.目前国产的凸轮磨效率和精度都不太好,基本只能做粗磨.

网友:
车削中心可以铣削,车椭圆没问题编个宏程序就行,而且很方便,精度也可以,广数也可以,不过他的宏的是A类的

网友: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楼主说的椭圆是指工件径的截面吗?如果指的是轴向的,那前面的讨论就没意义了,那还不小菜一碟.
楼上的说的是铣削,带动力刀头的,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
数车是二维机床,只有X,Y轴!
在数车上运用宏程序就可以加工椭圆!

网友(2007-12-25):
说的那么简单,道底有没有分析过椭圆怎么车出来,国内现在是有这样的机床,别说是椭圆,就是方都能车,车床主轴在转一圈的这个过程中Z车要来回完成好几多个动作才能加工出椭圆,这是一般数车能做到的吗。

网友:
说的那么简单,道底有没有分析过椭圆怎么车出来,国内现在是有这样的机床,别说是椭圆,就是方都能车,车床主轴在转一圈的这个过程中Z轴要来回完成好几多个动作才能加工出椭圆,这是一般数车能做到的吗。

网友:
呵呵!
车方和车径向截面椭圆是有很大区别的,原理根本不一样,不要搞糊涂了啊。

网友:
车床可以车椭圆,用宏程序,但要加工整个椭圆就要工装了!

网友:
有意思,到底怎么车法,谁有编好的程序,同前面一位朋友的困惑,进退刀速度要多快才可以配合上主轴的转速???这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削中心当然可以有很多轴,也可以按相关标准起名字,但是联动轴数与是车床或铣床是无关的,一般的, 联动轴数可以认为是数控系统的一种功能(当然,应和机床相适应,而且不分车/铣等).
& ...

如果主轴转速>3000rpm的话,快速、强力的切削,可能不是容易想象的!
但是,做出来也不是天方夜谈。只是可能没人买而已。

网友(2009-09-13):
没有Y轴吧  呵呵 好像

网友:
Re: 数控车可以XYZ三轴联动吗数控车可以车削椭圆吗

三轴联动那就叫车削中心啦。椭圆:可以说一下是怎么椭圆吗?只要有尺寸参数,加工出来应该不难。

网友:
可以的啊  我以前做过 xz轴就够了

网友:
980tda 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车床没有Y轴,但用宏程序可以加工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