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直齿圆柱齿轮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19):
1.两个标准直齿圆柱齿轮,齿数分别为22和98,其中小齿轮的顶圆直径为240mm,大齿轮的全齿高为22.5mm,不知道这两个齿轮能否啮合?

 V

2.知道了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齿数Z1为30,df=192.5mm,要求齿距p、齿顶圆直径da、分度圆直径d和全齿高h.

两个问题,请各位老大帮忙解答,拜谢!!!!!

网友:
Re: 请教高人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题只要计算看两个齿轮的模数是否相同啊,相同就可以啮合,否则就不能。第二题根据齿轮参数计算里面的公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1.m=10,能啮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