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定时的单位

楼主(2006-09-19):
我们单位需要为二期生产扩容提供技术参考文件

给定工时的时候,有一个单位的问题

不知道是用“分钟”还是“分钟X人次”

人们在给定工时的时候,是否约定俗成“分钟“即为“分钟X人次”?

“X”表示“乘以”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正常情况下都是以分钟为单位的,好象没有人次这一说法吧,一般就是规定你做完某个零件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个人认为楼主的说法没有错! 因为在我单位就有两种工时:一种是台时(或机时),另一种是人时. 对单台作业的设备操作者,总工时=人时=台时; 对多人作业的设备操作者,总工时=台时*人数;(给定的定额为台时)

4 o; B( @ e& X$ ]

到底使用那种方式应该无所谓,在单位的工资奖金计算办法中予以规定就行了,只要大家明白自己的钱是如何算出来,没有吃亏就不会有人找麻烦的.

网友(2009-04-06):
我们公司是这样的:600x2,表示就是需要两个人做,工时一共600min,可能是比较大的件,一个人不好做,才才这样写的。

网友(2009-08-01):
记件我一般以分钟为单位,一个件总工时如是1200,那就是一个人要干1200分钟.记时我以小时记,每班八小时.基本工价可分地域,但工时不用改动.如内地基本工价0.04元/分钟,广东0.07元/分钟,可与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