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圆柱齿轮---[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9-19):
一对斜齿圆柱齿轮,模数和压力角分别相等,螺旋角(即倾斜角)一个为5度,另一个为7度,可以使其完全正确啮合吗,可以通过调节轴的角度(即两轴可以不平行互为角度),理由是什么.轴应怎么调节.

网友:

这样理论上是点接触,最好不要用于动力传动。轴交叉角和你设定的中心距有关。具体算法为实际啮合圆处的螺旋角(带正负号右正左负)相加即可。例如你的这个齿轮如果实际啮合圆就是两个分度圆的话,如果一个是右旋5一个是左旋7,那轴交叉角就是2。定性的讲就是将两个齿轮法线方向对齐。

楼主:

这样说吧,我设计了一套卷扬系统,为了解决钢丝绳磨损绳槽的问题(一对卷扬滑轮,正面看绳子全是平行的,反面看那么就是斜的,由于滑轮比较近,就必须解决磨绳槽的问题)以上方法似乎是解决了磨绳槽的问题,但轴承受力就不均匀了,磨损也就不同了,轴承寿命肯定大大缩短.
哪位大侠懂卷扬系统的设计啊,磨绳槽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恳请指教!

网友:

看看行车

网友(2006-12-01):

你用在什么场合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拉

网友(2010-07-04):
版主果然厉害,交错周也懂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