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设计一个振动座椅,不知如何选择电机?---[请教]

楼主(2006-05-17):
<>我正在设计一个可以振动的座椅,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还有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座椅承受100kg以下的人,当给一信号电机就旋转一圈,只需要上下振动,打算用凸轮来实现,凸轮轴的转速两三百转吧,我该选什么电机,功率和转速怎么算?电机还有什么重要的指标?我不懂电,所以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樓主可以根据需求﹕查一下机械設計手冊中有關電机選型資料﹐
有關的參數需要确定的大概還要﹕電壓    頻率    電流   轉速  功率等
換算工式都是現成的一看就明白了
lucky﹗

楼主:

谢谢了!

网友(2006-10-16):

凸轮要二三百转还是上个减速机吧。

网友:

家用的,最好的还是单相电源。体积还不能大。是不是最好还要调速。看看减肥用的摇摆机就得了。

网友:

直接用振动电机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