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与热浸锌的成本比较---[请教]

楼主(2006-09-21):
有哪位能介绍下2者的区别,以及其加工价格?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综合考虑设备、环境保护等因素,我个人认为还是电镀锌比热镀锌成本高!

楼主:

个人也认为热度的成本要高

网友(2011-12-28):
热浸锌的成本比较高   谁能说说二者的性能差别

网友:
两种工艺用途不一样无可比性。
热镀锌厚度一般在50um以上,小螺纹根本无法加工。适合大型构件和户外耐候件,外观难看,表面硬度高。
电镀锌厚度一般在10um左右,可以对螺纹零件进行配合加工。适合小型零件室内安装,外观美观,表面硬度较高。

网友:
楼上正解,热镀锌表面容易产生流挂,锌瘤等,电镀锌不存在以上问题,另盐雾试验热镀锌远远高于电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