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举升重物为6吨,缸速为每秒40毫米,如何确定油缸的缸径?

楼主(2006-09-21):
请教各位大侠:

  知道油缸举升重物为6吨,缸速为每秒40毫米,如何确定油缸的缸径?

拜托各位!!

网友:
Re: 油缸举升重物为6吨,缸速为每秒40毫米,如何确定油缸的缸径

行程是多少?设定的系统压力是多少?设定的系统流量?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

网友:
Re: 油缸举升重物为6吨,缸速为每秒40毫米,如何确定油缸的缸径

请楼主参阅

http://bbs.cmiw.cn/forums/24861/ShowPost.aspx

里的公式自行计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
具体要求:1.液压缸最大推力6吨
      2.液牙缸的行程420毫米
      3.活塞杆的移动速度每秒40毫米
根据以上要求:自行选择缸径及泵的流量
请赐教!!!

网友:

和你的系统压力密切相关的,以及活塞杆支撑形式。
你首先要告知我们以上初始条件

网友:

高朋来了,社区之幸!:)

网友:

假设你选用的是齿轮泵,那么一般工作压力不超过20MPa,可以计算一下面积是多少. S=6吨X10X1000/20MPaX1000000=0.003平方米,再计算油缸的缸筒直径D=0.062米,即缸筒直径不小于62mm,可以选用65或70的.再计算泵的流量.每秒40mm,每分钟为2.4米,以65mm缸径计算,那么每分钟流量为8升,按效率90%计算,它的理论流量为9升/分钟,如果电机转速为1500转/分,那么它的排量为6毫升/转.非常多的厂家生产的F306泵就可以了.额定工作压力为20MPa电机选3KW.

楼主:

多谢各位
系统压力自行设计,活塞杆连接方式为耳环连接。
假设所选的缸径为80毫米,那所计算的压力
为12MPa,那选用齿轮泵排量为10毫升每转的。
我的困惑点就是根据所给的要求,怎样选择油缸的缸径?

楼主:

7楼的朋友,假如设计的工作压力为12MPa,在实际工作中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P=N*3.14*r^2,给定压力N载荷P,求半径r,给多点裕度就好了

网友:

由已知条件知道系统所需的机械功率,再除以效率,就可转化为所需的液压功率即P,Q,可知P、Q两参数本身就是矛盾的,二者可自由组合。这是可参阅液压系统设计相关资料,凭借经验选取恰当的P,此时当然要考虑泵的类型,而后再选取Q即可,相应缸径也就出来了。

网友:

压力与缸径是有关系的,用12MPa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举升重物是机械设备(不是工程上用),建议系统压力在5Mpa左右,确定泵理论流量30L/min,油缸缸径为125mm.

网友:

看来有的是没有实际经验的,自己好好努力学吧

网友:

这是设计的题目,没有什么是对与错的,不是学数学中的1+1=2的问题,你看实际的需要选择什么是满足功能的最佳参数,我估计飞仙还是个学生吧,没有什么困惑的,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优答案,搞了实践慢慢领会吧,看什么情况了,系统压力可以12MPA,也可以20MPA,看具体的情况了.算出的缸径是不一样的,你看你的系统怎么取优了,成本,几何干涉,零件,加工,工况,载荷,环境等条件怎么选优了

网友:

缸径一般说来与负载和系统压力有关,系统压力高低楼上说得很清楚,就不多说,与负载有关主要是活塞杆的压杆稳定问题,再就是缸径杆径的标准化。

网友:

对于此液压系统设计,应该结合主机结构,根据空间要求确定缸大体的规格(初选)。计算出系统压力,并结合工况确定所选用液压泵的类型。根据运动速度确定泵的排量。然后是电机功率。主要元件确定后,再选择其他液压附件。

网友:

在手册中找个标准工程油缸  直径大点 压力小点 在16MPa以下就可以了 尽量选用标准缸

网友:

缓冲有吗?下落时呢?

网友:

你也说的太糊涂了 这个问法 至少有100种解法

网友(2012-11-16):
7楼的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谁有更好的答案呢???

网友(2015-06-16):
得先确定系统压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