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东东怎么画啊,是一个热水器的燃烧器。

楼主(2006-09-21):
看看这东东怎么画啊,是一个热水器的燃烧器。

楼主:

怎么无人问津啊,好悲哀啊。

网友:

看不懂

网友:

换个色彩来看看!这个色彩真看不清内部结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简单啊

网友:

用PRO/E的变截面扫描可以画,不是很麻烦

网友:

sw或inventor中先作出整个外型实体,然后抽壳,在补上里面的燃烧珊格.

网友:

老兄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大体上PRO/E变截面扫描+拉伸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28):
看不清楚,当感觉应该用扫描之类的命令来做。

网友:
来看看 就这点爱好了 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来点尺寸,多轮廓放样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