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SK轴承资料

楼主(2006-09-21):
我在使用两个NSK的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立式的,但现在中间套圈的公差难以确定,这很影响其工作游隙。

网友:

可以访问NSK网站.

网友:

不错阿

楼主:

我就是没找到NSK的官方网站啊

网友:

我的设计中,中间套圈都是装配时配磨的,以保证一定的过盈量。直接选用其成组的轴承是最省事的,本身已经配好的,中间套圈一起磨出即可,不必考虑公差。

 D

尽量少用日本货!依纳、SKF等等都可选呀,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就用国产的,哈尔滨轴承、洛阳轴承都不错呀!

网友:

我不用日本的东西,但可以告诉你如何配中间隔圈,原则上与你的预紧力大小有关,要看轴承上标的内外圈厚度尺寸差,一般背对背安装时内圈厚度比外圈厚度小0.005-0.01左右。

楼主:

各位大哥,我从来不用日本货,这是公司要买的啊.
不过,我现在就积极建议换轴承.

网友(2006-12-31):

请问大虾:两个轴承一定要背靠背装配吗?我们车间一个零件是立着装的,前几天轴承坏了,型号是 7210C,原来厂家是背靠背装的 ,领导一定要同一个 方向装,后来没有办法装 上了。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8楼的
轴承安装方法是根据受力情况决定的,下面是角接触轴承3种安装方法的受力情况:
1、背对背双联安装: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适于力矩负荷大的用途
2、面对面双联安装: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适于力矩负荷差的用途
3、并列成对双联安装: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及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适于一个轴向方向负荷大的用途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用NSK的,发觉不好,现在用德国的了。中间套圈一般都是装配时配磨的

网友(2010-04-19):
可以访问NSK网站.& z2 E8 K9 C5 r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用NSK的,发觉不好,现在用德国的了。中间套圈一般都是装配时配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