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解释英文版pro/e2001里面配置文件

楼主(2006-09-21):
一直用的都是英文版pro/e2001,里面好多配置文件全是英文,有时候想改个参数根本就很难找到,或者根本就找不到

有哪位大虾可以帮忙翻译下里面的配置文件,小弟谢谢先了~~~~

网友:

没看到。

楼主:

比如打开环境设置,里面用的都是英文

完了就保存在config.pro里面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没传上,我压缩传

楼主:

谢谢了

楼主:

看了下,不够呢
不只这些的
我记得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