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树脂球面&非球面光学透镜

楼主(2006-09-22):
向各位大虾求教:树脂(塑胶)材料球面&非球面光学透镜的加工工艺及制造工厂!

网友:

不能给你确切的答案,你可以寻找加工厂家提供一下,但你要是提供以下信息:

按照单个透镜的话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1.材料信息:包括材料型号、材料的气泡度、条纹度、应力等
2.透镜的设计波长
3.容许的焦距误差
4.透镜的尺寸:直径、两个面的曲率、中心厚度、边缘厚度(可选)
5.尺寸公差(含曲率误差)
6.有效孔径(通光孔径)
7.光洁度
8.镀膜的要求(可选)
9.数量
10.交货周期

如果是胶合透镜的话:
在上面要求胶合透镜整体的情况下,增加胶水的要求,一般都是先镀膜后才胶合的,因此增加镀膜要求。另外给出组成该胶合透镜的单透镜的具体要求。要特别注意单透镜的加工误差对实际生产非常重要但也决定了胶合后是否能满足你的胶合透镜的需要,因此在设计胶合透镜的时候要确保单透镜焦距误差对胶合透镜误差影响因子和合理。

至于说加工制造工厂,如果是平面的,我们公司可以做,但球面的暂时还做不了,需要我们国外公司支持,你先联系以下企业吧,如果不行给我留言,我让我们市场找你:
一、
吉林省长春市荆禹光学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荆禹帆
电    话:  086-0431-5198775
移动电话:
传    真:  0431-5198622
所在地域:  中国吉林长春市
公司地址:  高新开发区火炬路388号
邮    编:
邮    箱:  optics@ccjingyu.com
公司网站:  http://www.ccjingyu.com

二、
www.photoptech.com

三、
新加坡)特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新加坡)特达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光学超精密加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公司开创以来,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快捷的服务迅速赢得了全球各大知名企业的青睐。 /XRt
公司主要为工业界提供注塑光学零件所需要的各种模芯、直接加工各种塑料透镜和反射镜、各种软硬材料的透镜和反射镜、微细加工等。具体包括非球面超精密加工、非球面塑料镜片、计算机外围鼠标镜片、非球面模具模芯、光学镜片及元组件、数码相机塑料镜片光通讯用镜片、鼠标透镜加工等。直接切钢技术是本公司新开发的最新技术。该技术应用金刚石刀具直接把硬钢(HRC50以上)切削成镜面(粗糙度Ra小于8nm),生产周期由原来的一个月缩短为一天,模芯的使用寿命较之传统的镀镍模芯长提高了三倍。同时公司还开发出塑料透镜在注模过程中的收缩误差补偿技术,该技术通过重新计算和修整模芯型面而达到补偿目的,使塑料透镜的型面误差在补偿后可25微米减至1.5微米。
公司的主要设备有:美国Nanoform200超精密单点金刚石切削机床(1.4纳米的分辨率,加工精度小于0.1微米);
Mitutoyo CS 5000 CNC 表面轮廓仪(分辨率4纳米);
Wyko 白光干涉仪(分辨率为0.1纳米);
同时公司还拥有三轴超精密加工中心,Loh 球面超精密磨床,Kuroda 球面/非球面超精密抛光机,Form Talysurf 表面轮廓仪,Zygo激光干涉仪等大量先进设备。
联系方式:
TEL:0769 85701526     13600269979(刘生)
Email: isacc_1983@hotmail.com
网址;   www.deltaoptics.com

楼主:

谢谢大虾的答疑解豁,我浏览了一下,与我的主题好象不太match。

网友:

不客气,我说了,不能给你确切的答案,你可以寻找加工厂家提供一下。。。。。。提供的东西只是请你做个参考而已~~~有用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