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如何拆卸

楼主(2006-09-22):
电动机如何拆卸

 l7 `
(1)先拆下电机的外部接线,并做好标记,例如对于异步电动机,应做好与三相电源线对应的标记,对于直流电机,应分别做好并励绕组、电枢绕组等与外部接线对应的标记。然后将底脚螺钉松开,把电机与传动机械分开。

(2)用图1-1所示的工具来拆卸电机轴上的带轮或联轴器,有时需要先加一些煤油在带轮的电机轴之间的缝隙中,使之渗透润滑,便于拆卸。有的轴和轮配合较紧的,还需要对轮迅速加热(同时用湿布包住转轴),才能将轮拆下。

图1-1拆卸带轮的工具和方法

a)两脚卡子  b)三脚卡子

(3)对于装有滚动轴承的电机,应先拆下轴承外盖,再松开端盖的紧固螺钉,并在端盖与机座外壳的接缝处做好标记(前后两个端盖的标记不应相同),将卸下的紧固端盖的螺钉拧入电机端盖上专门设置的两个螺孔中,将端盖顶出。没有这种螺孔的电机,则只能用錾子(又叫扁铲)和铁锤敲打端盖与机座的接缝处,把端盖从机座上卸下来。如端盖较重,应用起重设备吊住端盖,逐步卸下。

(4)拆卸带有电刷的电机时,应将电刷自刷握中取出,对去直流电机,还要将电刷中性线的位置做上标记。

(5)抽出转子时,必须注意不要碰伤定子线圈,转子重量不大的,可以用手抽出;重量较大的,就应该用起重设备来吊出,超作步骤见图1-4所示。先将转子轴两端套以起重用钢丝绳用起重设备吊住转子(图1-2a),慢慢移出,注意防止碰坏线圈。再在轴的一端套上一根钢管,为了不使钢管刮伤轴颈,可在钢管内衬一层厚纸板(见图1-2b)继续将转子逐步移出,待转子的重心已移到定子外面时,在转子轴端下垫一支架,将钢丝绳套在转子中间(见图1-2c),即可将转子全部抽出。

图1-2转子由定子内抽出的工序
. W# v! X g& N3 r

(6)拆卸滚动轴承的工具见图1-3。拆卸滑动轴承的正确方法见图1-4。不正确的拆卸方法见图1-5。

0 Z7 i9 W+ k ?6 P1 r

 g! k; z
图1-3 拆卸滚动轴承的工具                   图1-4拆卸滑动轴承正确的方法          图1-5拆卸滑动轴不正确的方法

网友:

楼主是干哪行的,有空我们多切磋切磋!我还有许多问题要请教楼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