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方法符号

楼主(2006-09-22):
序号    焊 接 名 词    符 号
1    氧乙炔焊    OAW
2    手工电弧焊    SMAW
3    埋弧焊    SAW
4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电弧焊    FCAW
5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TIG
6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MIG
7    活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MAG
8    钨极脉冲氩弧焊    TAW-P
9    熔化极脉冲氩弧焊    MAW-P
10    气电立焊    EGW
11    等离子弧焊    AW
12    电渣焊    ESW
13    电子束焊    EBW
14    激光焊    LBW
15    热剂焊    TW
16    高频电阻焊    HFRW
17    闪光对焊    FW
18    摩擦焊    FRW
19    电阻焊    RW
20    扩散焊    DFW
21    爆炸焊    EW
22    超声波焊    USW
23    硬钎焊    B
24    软钎焊    S
25    热切割    TC
26    氧乙炔气割    OFC-A
27    等离子弧切割    AC
28    激光切割    LBC
29    火焰喷涂    FLSP
30    电弧喷涂    EASP
31    等离子弧喷涂    SP
32    焊态    AW
33    母材    BM
34    焊缝    WM
35    热影响区    HAZ

网友(2006-12-12):

AW——ARC WELDING——电弧焊

AHW——atomic hydrogen welding——原子氢焊

BMAW——bare metal arc welding——无保护金属丝电弧焊

CAW——carbon arc welding——碳弧焊

CAW-G——gas carbon arc welding——气保护碳弧焊

CAW-S——shielded carbon arc welding——有保护碳弧焊

CAW-T——twin carbon arc welding——双碳极间电弧焊

EGW——electrogas welding——气电立焊

FCAW——flux cored arc welding——药芯焊丝电弧焊

FCW-G——gas-shielded flux cored arc welding——气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

FCW-S——self-shielded flux cored arc welding——自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

GMAW——gas metal arc welding——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

GMAW-P——pulsed arc——熔化极气体保护脉冲电弧焊

GMAW-S——short circuiting arc——熔化极气体保护短路过度电弧焊

GTAW——gas tungsten arc welding——钨极气体保护电弧焊

GTAW-P——pulsed arc——钨极气体保护脉冲电弧焊

MIAW——magnetically impelled arc welding——磁推力电弧焊

PAW——plasma arc welding——等离子弧焊

SMAW——shielded metal arc welding——焊条电弧焊

SW——stud arc welding——螺栓电弧焊

SAW——submerged arc welding——埋弧焊

SAW-S——series——横列双丝埋弧焊

RW——RWSISTANCE WELDING——电阻焊

FW——flash welding——闪光焊
RW-PC——pressure controlled resistance welding——压力控制电阻焊
PW——projection welding——凸焊

RSEW——resistance seam welding——电阻缝焊
RSEW-HF——high-frequency seam welding——高频电阻缝焊

RSEW-I——induction seam welding——感应电阻缝焊

RSEW-MS——mash seam welding——压平缝焊

RSW——resistance spot welding——点焊

UW——upset welding——电阻对焊

UW-HF——high-frequency ——高频电阻对焊

UW-I——induction——感应电阻对焊

SSW——SOLID STATE WELDING——固态焊

CEW——co-extrusion welding——
CW——cold welding——冷压焊

DFW——diffusion welding——扩散焊

HIPW——hot isostatic pressure diffusion welding——热等静压扩散焊

EXW——explosion welding——爆炸焊

FOW——forge welding——锻焊
FRW——friction welding——摩擦焊

FRW-DD——direct drive friction welding——径向摩擦焊

FSW——friction stir welding——搅拌摩擦焊

FRW-I——inertia friction welding——惯性摩擦焊

HPW——hot pressure welding——热压焊

ROW——roll welding——热轧焊

USW——ultrasonic welding——超声波焊

S——SOLDERING——软钎焊

DS——dip soldering——浸沾钎焊
FS——furnace soldering——炉中钎焊
IS——induction soldering——感应钎焊

IRS——infrared soldering——红外钎焊
INS——iron soldering——烙铁钎焊

RS——resistance soldering——电阻钎焊

TS——torch soldering——火焰钎焊
UUS——ultrasonic soldering——超声波钎焊

WS——wave soldering——波峰钎焊

B——BRAZING——软钎焊

BB——block brazing——块钎焊

DFB——diffusion brazing——扩散焊
DB——dip brazing——浸沾钎焊

EXB——exothermic brazing——反应钎焊

FB——furnace brazing——炉中钎焊

IB——induction brazing——感应钎焊

IRB——infrared brazing——红外钎焊

RB——resistance brazing——电阻钎焊
TB——torch brazing——火焰钎焊

TCAB——twin carbon arc brazing——双碳弧钎焊
OFW——OXYFUEL GAS WELDING——气焊

AAW——air-acetylene welding——空气乙炔焊
OAW——oxy-acetylene welding——氧乙炔焊
OHW——oxy-hydrogen welding——氢氧焊

PGW——pressure gas welding——气压焊

OTHER WELDING AND JOINING——其他焊接与连接方法

AB——adhesive bonding——粘接

BW——braze welding——钎接焊
ABW——arc braze welding——电弧钎焊

CABW——carbon arc braze welding——碳弧钎焊

EBBW——electron beam braze welding——电子束钎焊

EXBW——exothermic braze welding——热反应钎焊

FLB——flow brazing——波峰钎焊

FLOW——flow welding——波峰焊

LBBW——laser beam braze welding——激光钎焊

EBW——electron beam welding——电子束焊

EBW-HV——high vacuum——高真空电子束焊

EBW-MV——medium vacuum——中真空电子束焊

EBW-NV——non vacuum——非真空电子束焊

ESW——electroslag welding——电渣焊

ESW-CG——consumable guide eletroslag welding——熔嘴电渣焊

IW——induction welding——感应焊

LBW——laser beam welding——激光焊

PEW——percussion welding——冲击电阻焊

TW——thermit welding——热剂焊

THSP——THERMAL SPRAYING——热喷涂

ASP——arc spraying——电弧喷涂
FLSP——flame spraying——火焰喷涂
FLSP-W——wire flame spraying——丝材火焰喷涂

HVOF——high velocity oxyfuel spraying——高速氧燃气喷涂

PSP——plasma spraying——等离子喷涂

VPSP-W——vacuum plasma spraying——真空等离子喷涂

TC——THERMAL CUTTING——热切割

OC——OXYGEN CUTTING——气割

OC-F——flux cutting——熔剂切割
OC-P——metal powder cutting——金属熔剂切割

OFC——oxyfuel gas cutting——氧燃气切割

CFC-A——oxyacetylene cutting——氧乙炔切割

CFC-H——oxyhydrogen cutting——氢氧切割

CFC-N——oxynatural gas cutting——氧天然气切割

CFC-P——oxypropanne cutting——氧丙酮切割

OAC——oxygen arc cutting——氧气电弧切割

OG——oxygen gouging——气刨

OLC——oxygen lance cutting——氧矛切割

AC——ARC CUTTING——电弧切割

CAC——carbon arc cutting——碳弧切割
CAC-A——air carbon arc cutting——空气碳弧切割

GMAC——gas metal arc cutting——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切割

GTAC——gas tungsten arc cutting——钨极气体保护电弧切割

PAC——plasma arc cutting——等离子弧切割

SMAC——shielded metal arc cutting——焊条电弧切割

HIGH ENERGY BEAM CUTTING——高能束切割

EBC——electron beam cutting——电子束切割
LBC——laser beam cutting——激光切割
LBC-A——air——空气激光切割

LBC-EV——evaporative——蒸气激光切割

LBC-IG——inert gas——惰性气体激光切割

LBC-O——oxygen——氧气激光切割
就只有这些了吧

网友:

挺全面的!这些专业名词有时真能唬人,呵呵。

网友:

呵呵,老将出马,哪能有不犀利的呢?

网友(2008-07-07):
真正的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