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零件的热处理

楼主(2006-09-22):
压铸模零件的热处理

高压铸模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 压铸模 热处理 去应力退火 真空淬火
我厂是生产小型汽油机专业厂家,铝合金压铸模至关重要,每年大约有 50 套模具投产,年产各种压
铸件 160 余万件,近 300t。在模具设计制造过程中,我厂拥有加工中心、UG18、Cimatron 12.0、MDT4.0、
Pro/E 等先进设备和软件。
据统计,模具成本费用中,材料费占15%,加工费占80%,热处理费占5%。以前生产的压铸模
寿命低,只有1~2万模次,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通过综合分析,认为费用仅占5%的热处理是关键因
素,起着决定的作用。为此,我们聘请了德国模具热处理专家来公司现场指导,历时半年,成功解决了压
铸模零件的热处理问题。现在,用H13钢制作的压铸模的使用寿命已达到10万模次左右。下面就压铸
模的热处理做以简要介绍。
1 退火
包括锻造后的球化退火和模具制作过程中的去应力退火两部分。
其主要目的:在原材料阶段进行结晶组织的改良;方便加工而降低硬度;防止加工后变形和淬火裂纹
而去除内应力。
(1)球化退火。
模具钢经锻造后,钢的内部组织变成不稳定的结晶,硬度高切削困难,且此种状态的钢,内应力大,
加工后容易变形和淬裂,机械性能差,为使碳化物结晶变成球化稳定组织须进行球化退火。
(2)去应力退火。
对有残留应力的模具钢进行机械加工,加工后会产生变形,如果机械加工后仍留有应力,则在淬火时
会发生很大的变形或淬火裂纹。为防止这些问题发生,必须进行去应力退火。
德国热处理专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他所带来的德文资料也证明了在德国去应力退火工序是模具制造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序。
我们坚持在模具制作过程中进行三次去应力退火:
(1)在切削掉原材料体积的1/3以上形状或对原材料厚度1/2深度加工时,加工余量留有5~
10mm,进行第一次去应力退火。
(2)在精加工留有余量(2~5mm)时,进行第二次去应力退火。
(3)在试模后,淬火前进行第三次去应力退火。
2 淬火
设备为高压高流率真空气淬炉,真空淬火工艺见图1。
(1)淬火前:采用热平衡法,提高模具加热和冷却的整体一致性。对凡是影响到这一点的薄壁孔、
沟槽、型腔等,都要进行填充、封堵,尽量做到模具能均衡加热和冷却;同时,注意装炉方式,防止压铸
模在高温时因自重而引起的变形。
(2)模具的加热:在加热过程中要缓慢加热(用200℃/h升温),并采用两级预热方式,防止
快速升温造成模具内、外温差过大,引起过大的热应力,同时减小相变应力。
(3)淬火温度与保温时间:要采用下限淬火加热温度,均热时间不宜过短或过长,一般由壁厚和硬
度来确定均热时间。H13钢淬火硬度与保温时间的关系曲线见图2。

图1 H13 真空淬火、回火工艺
时间(min)
图2 H13淬火硬度与保温时间关系
(4)淬火冷却:采用预冷方式,并通过调节气压与风速,有效的控制冷却速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实
现理想冷却。即:预冷到850℃后,增大冷却速度,快速通过“C”曲线鼻部,模温在500℃以下则
逐渐降低冷却速度,到Ms点以下则采用近似等温转变的冷却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淬火变形。模具冷
却到约150℃时,关闭冷却风机,让模具自然冷却。
3 回火
淬火的模具冷却到约100℃时,就要立即进行回火,以防止继续产生变形,甚至开裂。回火温度由
工作硬度来确定,一般要进行三次回火。
4 氮化处理
一般压铸模经淬火、回火(45~47HRC)后就能使用,但为了提高模具的耐磨性、抗蚀性和抗
氧化性,防止粘模,延长模具的寿命,必须进行氮化处理。氮化层深度一般为0.15~0.2mm。
氮化后需要打光,磨去白亮层(厚约0.01mm左右)。
5 几点说明
文本框: 800~850℃文本框: 500~600℃文本框: 200℃/h文本框: 50~80分钟文本框: 1020℃文本框: 风冷文本框: 100℃开始回火文本框: 600~560℃文本框: (2~3)h
(三次回火)
文本框: 空冷文本框: 温度文本框: 20分钟/25毫米文本框: 30分钟/
25毫米
文本框: 时间文本框: 58文本框: 56文本框: 54文本框: 52文本框: HRC文本框: 1 10 100 1000
(1)模具的热处理变形是由于相变应力、热应力的共同作用引起的,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正
确选材的前提下,还要注意毛坯的锻造,要采用六面锻造的方法,反复镦拔。
同时,在模具的设计阶段就必须注意,使壁厚尽量均匀(壁厚不均匀时要开工艺孔);对形状复杂的
模具,要采用镶拼结构,而不采用整体结构;对有薄壁、尖角的模具,要采用圆角过渡和增大圆角半径。
在热处理时要作好数据记录,长、宽、厚各方向上的变形量,热处理条件(装炉方式、加热温度、冷
却速度、硬度等),为日后模具的热处理积累经验。
(2)本单位的压铸模的加工一般有两种工艺流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
第一种:一般压铸模。
锻打→球化退火→粗加工→第一次去应力退火(留有余量5~10mm)→粗加工→第二次去应力退
火(留有余量2~5mm)→精加工→第三次去应力退火(试模后、淬火前)→淬火→回火→钳修→氮化。
第二种:特别复杂的及淬火很易变形的模具。
锻打→球化退火→粗加工→第一次去应力退火(留有余量5~10mm)→淬火→回火→机、电加工
→第二次去应力退火(留有余量2~5mm)→机、电加工→第三次去应力退火(试模后)→钳修→氮化。

网友:

不错,楼主辛苦了,大家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