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设计求助

楼主(2006-09-23):
本人最近设计了一个齿轮泵,

排量在22ml/r,转速范围为2000~6000,出口压力较低,1MPa而已,

试验过程中发现齿轮泵的容积效率在85~90%左右,

! N. X6 ], R H4 L- R

可机械效率只有10%左右,

请教诸位,为什么机械效率如此低,

问题出在设计哪个方面?是齿轮加工等问题,还是卸荷槽问题,还是径向轴向间隙问题?

网友:

你得先弄明白影响机械效率的 因素都有哪些?然后再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

回流问题吧

网友:

机械效率是实际输出转矩和理论转矩的比值

你的机械损失都有那些方面

相对你的输出功率来说,摩擦造成的损失也不应该那么大吧

建议把你的计算参数再认真核对一遍

找出损失的出处到底是那个参数的问题

楼主:

已经考虑了机械磨擦方面的问题,
即增加了轴向与径向间隙,在没有工作液的情况下,扭矩极小,
但只要一有工作液,扭矩就太大了,远远大于理论扭矩!!!
是因为齿轮泵压力在1MPa下机械效率只能达到这么高吗?

网友:

电机是多大的?转速多少?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介质?黏度大的介质其机械效率肯定要小,其次减小齿轮直径可减小这方面过的影响;再一个考虑齿轮轴和轴承的配合间隙,不能大;还有前后泵盖、齿轮轴的同轴度

网友:

请问楼主,机械效率是如何测出的,是测出轴上的实际扭矩值吗,实测值为多少.

楼主:

实测输出轴扭矩值,大约为14N.m左右,
油液粘度极低,呵,比水高不了多了!

网友:

楼主,请问空载时机械效率多高?如果此时效率也低,从情况看是否什么地方存在瞬时闭死容积;反之则要看结构设计和配合的选择了

楼主:

如果系统里面有油液,空载效率也极低,10%不到,
但如果让齿轮泵空转,即干摩擦,在6000r/min下,大约扭矩为0.1N.m
可见机械干涉应该不存在,
我也认为是瞬间闭死问题,但是卸荷槽的设计是完成按照设计手册上设计的啊?加大卸荷槽也试过,
导致容积效率极低!!!!!扭矩同样较大?
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2008-04-26):
很明显转速过高,离心力太大

网友(2012-08-17):
卸荷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