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06-09-23):
轴承安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装方法:过度配合(0.04mm以内)--开水烫或煮;过盈(0.04mm以上)---油煮等。

1、检查配合要求是否与负载和转速要求相同。

2、测量配合是否超标。

3、根据测量计算决定加热方式。保证轴承油隙。温度不宜超过300--400度。注意防风。不宜用明火加热。条件不许可非用明火时注意温度变化及温度的均匀性。

4、调整轴承的轴向间隙。外圈加垫。

5、用塞尺实测轴承油隙。对特大轴承的油隙最好在实际最大负载(偏载)下调整,要考虑现场温度对轴承的影响。

6、检查转动部份与不动部分是否干涉。

7、加油。注意污染。

 Q5 y: ^

8、现场运行监测。

网友:

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电加热的设备用于过盈装配,效果不错,我们用的是SKF公司的,其他轴承生产公司也是有的。另外还有通过将轴降温(冰块甚至是液氮)的装配方法。

楼主:

用过。批量装不错。

网友:

轴承加热温度记得好像应该是小于120度吧

网友:

弄一烘干箱,装一热电偶,加一温控器,我们厂用了几十年了~~呵呵~~好用之极

网友:

六楼说:轴承加热温度记得好像应该是小于120度吧
说得对!曾遇到过超过120C后轴承不能回复到原状,报废.  还有的轴承带润滑脂,也不能用热套.

热塑模芯杆, 为了节约材料, 准备用局部镶嵌式联接(相配直径φ30,长度30,用热套方式), 不转递扭矩:
请大家推荐过盈量是多少最合适, 热套零件会变形?二只零件热套后不再加工直接使用,行得通?
热套工艺适合热塑模具?

楼主:

过盈量在:0---0.03以内。加热温度70度以内。国外轴承装配过盈量一般为0。

网友:
Re: 轴承安装问题---to 醒狮

醒狮大虾,你好!你的qq或msn有么?请加入工程师群19486629。

网友:

尼龙 保持架的轴承尽可能的用油煮的方式在油温方面 液压控制

网友:
Re: 轴承安装问题---to 醒狮

我这装过几百支辊道辊,过盈量0.03--0.05,加热温度70--90。轴承是国外的。加热设备是自己做的。很土但很实用。

楼主:

国内图纸过盈量0.03--0.05。是这样的。

网友(2006-10-26):

同意7楼的说法,只要尺寸相差不大,效果很棒
油煮也不错,过程简单,件数少比较适用

网友:

我记得一般塑料保持架的轴承最好用水煮

网友:

楼主说的不对。肯定没干过机修,轴承装配为过渡配合,最大过盈量一般小于0.02mm,轴承热装温度应小于90度。

网友:

现在有一种用电磁加热的,设备很简单,加热很快,可以设定加热时间,操作很简单。

网友:

有专门的轴加热器,用的是涡流原理加热的,加热均匀效率高.

网友(2007-03-05):

我们装装轴承型号较大的用油煮,小的基本用普通加热,效果也是不错的

网友:

轴承加热器。
主要还是SKF、FAG公司的比较好。我们建议给客户使用的也是欧洲的这个品牌,可以说使用的最普遍了。

网友:

我们厂采用最大过盈量一般0.01----0.02mm

网友:

开水烫
??
 都什么年代了 都 ~
来的 科学的了应该~

网友(2007-04-17):

用水煮,会不会生锈?我想最好用油

网友(2009-02-02):
回复 网友A:

用过,但使用过盈量不能太大

网友(2010-07-27):
轴承加热温度记得好像应该是小于12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