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阻燃性防火液压油机器,如何防止油箱生锈?---[紧急求助]

楼主(2006-09-23):
我们的机器现要求全部改用阻燃性防火液压油(水乙二醇),由于这种油含水分较多,导致油箱及油阀特别易生锈。请教各位大虾:对于阻燃性防火油的机器,油箱表面如何处理才能防止生锈(我们原用环氧树脂漆,但使用这种油就易脱落)?如何才能保证油阀内不生锈?

网友:

不锈钢

网友:

有铝合金油箱 德国KRT公司

网友:

我们采用的是表面喷塑处理。

网友:

改用阻燃性防火液压油(水乙二醇)后,很难防止阀生锈,水乙二醇经一段时间使用后,还能产生难以清除的粘稠状沉积,烦的。

网友:

1Cr18Ni9Ti

网友:

我想你可以不可以拿去磷化处理,同时把阀芯也拿去磷化处理.(个人看法)

网友(2010-07-20):
我们的机器现要求全部改用阻燃性防火液压油(水乙二醇),由于这种油含水分较多,导致油箱及油阀特别易生锈 ...
引用 网友A:

    锈你油箱是小事,后面的阀、泵才是关键。即使力士乐的泵,也是几个月就报废掉。你们多备点泵阀的库存吧。水乙二醇还不便宜,且高温遇热挥发有毒,09年下半年大连特钢1炼钢不就被水乙二醇毒死6个,3个老师傅3个刚进厂的大专生。主流设计院和钢厂的明火高温处都是在用脂肪酸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