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系统调试完成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楼主(2006-09-23):
请问:自控系统调试完成的检验项目有哪些?
谢谢。

网友:
Re: 讨论设备调试

请问你指的是调试过程中的检验项目吗?

楼主:
Re: 讨论设备调试

网友:
Re: 讨论设备调试

1、察看一下设备所需的电源线、液压站试验油、压缩空气是否到位。
2、先不合上电源空气开关(断路器),检测所有电气回路中有无短路。
3、合上电源空气开关(断路器),点动按下电动机启动按钮(按一下启动按钮立即按停止按钮),观察电动机的转向是否为正转(电动机的叶片应该顺时针运转)。
4、按下各个点动按钮,检测所有指示灯、电磁阀是否运行正常。
5、开始试自动程序!

网友:
Re: 讨论设备调试

补充一下一钫所说的问题:
6.急停,断电及误操作响应
7.停止状态有无漏气漏液,及接地良好?
8.延时操作设备响应
9.分步动作,观察有无冲突
10.连动设备动作是否正常
11.自动运行烤机及动作CYCLE TIME是否一致
12.噪音及油雾(使用泵的场合)控制是否到位
13.安全设施是否齐备及各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2007-12-13):
参照电气系统调试交接试验项目,电气传动自动化手册有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