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之疑惑

楼主(2006-09-23):
由于系统参数被前任师兄改了,所以我就进行系统初始化,即执行读N0盘数据操作。可操作过后麻烦来了,出现“X/Z轴驱动器报警”使用超程解除无效。后来我又试着读N1~N3盘,可不知咋的它的(+-XZ轴)操作相反既按+X就往-X方向走,按-X就往+X方向走,按+Z就往-Z方向走,按-Z就往+Z方向走。意志于车床停了两天,晕这该咋办啊,请各位师兄帮忙啊。急啊~~~~~~~~

楼主:

有那位前辈指点指点么?~~~

网友(2010-07-19):
G01   G02为顺时针圆弧插补,G03为逆时针圆弧插补。 相对和绝对编程' s, }% B8 F! D
G92  G90   G72G71G73G75G076  G33  G04    G74   和宏程序

网友:
应该有参数的 啊!可以选择驱动器的报警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X Z轴的电机旋转方向都是可以用参数来改变的啊!!

网友:
期待回答,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参照操作手册,进行参数调整。就相当于机床出厂之前的调试。

网友:
这都是些小问题,改参数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