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孔轴承的安装

楼主(2006-09-23):
                             轴承的安装、拆卸方法,应根据轴承的结构、尺寸大小和与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安装、拆卸的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的档圈端面上,不能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因为这样会在轴承工作表面造成压痕,影响轴承正常工作,甚至会使轴承损坏。轴承的保持架、密封圈、防尘盖等零件很容易变形,安装或拆卸轴承的压力不能加在这些零件上。
(1)轴承内圈与轴是紧配合,外圈与壳体为较松配合,可用压力机将轴先压装在轴承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壳   体中,压装时在轴承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的装配套管(铜的或软钢管)。装配套管的内径应比轴颈直径略大,外径应小于轴承内径的挡边直径,以免压在保持架上。大批安装轴承时可在套管上加一手柄。轴承安装时要使轴承孔和轴的中心线重合。轴承相对轴歪斜不仅安装困难,而且会造成压痕、轴颈弯曲甚至会使轴承内圈断裂。在缺少或不能使用压力机的地方,可以用装配套管和小锤安装轴承。锤击力应均匀的传到轴承套圈端面的整个圆周上,因此装配套管受锤击的端面应制成球形。
(2)轴承外圈与壳体孔为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可将轴承先压入壳体中,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壳体孔的直径。
(3)轴承内圈与轴,外圈与壳体孔都是紧配合,装配套管端面应做成能同时压紧轴承内外套圈端面的圆环,或用一圆盘和装配套管,使压力同时传到内外圈上,把轴承压入轴上和壳体中。此种安装方法特别适用于能自动调心的向心球面轴承的安装。
(4)加热安装,安装轴承所需要的力与轴承尺寸和配合过盈量的大小有关,对于过盈量较大的中、大型轴承常用热装的方法。热装前把轴承或可分离的轴承套圈放入油箱或专用加热器中均匀加热至80~100℃(不应超过100℃)。热装轴承需要熟练的操作技能。当轴承从加热油箱中或加热器上取出后,应立即用干净的布(不能用棉纱)擦去轴承表面的油迹和附着物,然后放在配合表面的前方,在一次操作中将轴承推到顶住轴肩的位置。在冷却过程中应始终推紧,或用小锤通过装配套管轻敲轴承使其靠紧。安装时应略微旋动轴承,以防安装倾斜或卡死。轴承外圈和壳体孔为紧配合时也可把壳体加热后装入轴承。特别是轻金属制造的轴承座在紧配合的情况下,可能因轴承外圈压入而损伤其配合表面,这时应将轴承座加热。

网友(2006-11-04):

轴承所能承受的最高加热温度一般125度,一次,热装时加热最好不要超过110度,并且应改选用电磁加热器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