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强度以及刚度的区别(转帖)

楼主(2006-09-23):
                                                     硬度、强度以及刚度的区别

 D' Z

       硬度是衡量金属材料软硬程度的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既可理解为是材料抵抗弹性变形、塑性变形或破坏的能力,也可表述为材料抵抗残余变形和反破坏的能力。硬度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概念,而是材料弹性、塑性、 强度和韧性等力学性能的综合指标。硬度试验根据其测试方法的不同可分为静压法(如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维氏硬度等)、划痕法(如莫氏硬度)、回跳法(如肖氏硬度)及显微硬度、高温硬度等多种方法。

  强度是指零件承受载荷后抵抗发生断裂或超过容许限度的残余变形的能力。也就是说,强度是衡量零件本身承载能力(即抵抗失效能力)的重要指标。强度是机械零部件首先应满足的基本要求。机械零件的强度一般可以分为静强度、疲劳强度(弯曲疲劳和接触疲劳等)、断裂强度、冲击强度、高温和低温强度、在腐蚀条件下的强度和蠕变、胶合强度等项。强度的试验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其应力状态来研究零部件的受力状况以及预测破坏失效的条件和时机。

  刚度是指零件在载荷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零件的刚度(或称刚性)常用单位变形所需的力或力矩来表示,刚度的大小取决于零件的几何形状和材料种类(即材料的弹性模量)。刚度要求对于某些弹性变形量超过一定数值后,会影响机器工作质量的零件尤为重要,如机床的主轴、导轨、丝杠等。

网友(2006-12-07):

thanks

网友(2007-07-01):


网友(2009-10-26):
很基础也很经典的问题

网友:
还不错,分析的挺透彻!

网友:
对刚度的理解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啊  唉

网友:
对普通工人来说.你可以让他那么理解.硬度是耐不耐刺,.磨.比如木板和玻璃.你用针刺,木版会出现小孔
                                                  强度是耐不耐拉活压等.比如你手可以拉断纸张.拉不断木头
                                  刚度就是韧性的衡量,就比如竹条和铁条,你弯下看

网友:
读书时我是这样理解的:
强度:抵抗破坏的能力.
刚度:抵抗变形的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使我再温习一次。

网友:
上次还和人说这三个区别呢

网友(2010-03-01):
谢谢楼主   重新理了下

网友:
顶,很好的科普教材

网友:
对普通工人来说.你可以让他那么理解.硬度是耐不耐刺,.磨.比如木板和玻璃.你用针刺,木版会出现小孔
                                                  强度是耐不耐拉活压等.比如你手可以拉断纸张.拉不断木头
    ...
引用 网友B:

呵呵,比较实用

网友:
谢谢LZ,又被科普了一下。呵呵

佛山地区有共同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本人是从事数控刀具的销售和技术支持。

网友:
交流的区域不限。

有刀具需求的,华南地区我们公司基本能覆盖到,可以联系。

网友:
刚度是指零件在载荷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零件的刚度(或称刚性)常用单位变形所需的力或力矩来表示,刚度的大小取决于零件的几何形状和材料种类(即材料的弹性模量)。刚度要求对于某些弹性变形量超过一定数值后,会影响机器工作质量的零件尤为重要,如机床的主轴、导轨、丝杠等
刚度的大小不只取决于弹性模量,个人认为实际上刚度就是零件受力后变形的大小,变形小的,刚度就大,从结构上也可以增加整机的刚度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