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油路原理图是否可行?---[请教]

楼主(2006-09-23):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可以的,右侧1、3机能重复是怎么用法?没电器动作图,不好分析。

网友:

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右侧1、3机能重复是怎么用法?没电器动作图,不好分析。

4 h/ A. k- s m, }! N K; s* d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想法是:使油缸快进-工进-快退,仅仅如此而已。此油路是否有使用多余的液压阀?

另外,此原理图是否等效于附件中的常规阀油路图?

网友:

单从插装系统看,右侧1、3是重复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去掉1个?

网友:

溢流阀改到单向阀之上

网友:

请发个电磁铁动作表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发个电磁铁动作表上来,

我漏掉了一个单向顺序阀,接在右侧3插装阀之前,至于电磁工作表,不好意思我没有。因为这是别人做的。

0 m$ t1 Y P ^& L- A

网友:

明白了,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R6 Q' E i) Z0 t! ?% b 溢流阀改到单向阀之上

请问,你指的是插装阀油路还是常规阀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可以的

至于常规阀油路,请问你有什么意见?

楼主:

此前上传的图纸有些错误,以及表示不清楚,现重新传上,并有我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写在里面。
本人水平有限,不知道我的一些改动是否可行?

网友:

改动后把顺序阀取消了?原理简单了,也是可行的,另外请考虑楼上的曾经建议的溢流阀上移问题,

楼主:

是高压溢流阀上移吗?

楼主:

取消4,5阀后,2阀要有足够大的流量,请问要2阀加大还是保留5阀好呢?
请赐教!!!

楼主:

漏掉了一点。图中溢流阀是常开还是常闭?我有点搞不清楚。。。。

网友(2010-11-09):
基本是可行的,就是有多余的阀,浪费资源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的话还要看吧

网友(2011-04-09):
这不是等效的原理,插装阀是相当于油缸浮动的“H”型三位四通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