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8155 之间的数据是怎样传送的?---[请教]

楼主(2006-09-23):
有谁知道单片机与8155 之间的数据是怎样传送的吗?8155做为单片机的I/O口数据扩展

+ Q* |" C {) {( k7 J

,如果单片机要扩展40个通道请问数据是怎样传送的

网友:

注意8155的控制命令字寄存器只写不读,状态字寄存器只读不写,它们共用一个地址。
6.        8155的基本用法:
①        可扩展256字节片外RAM
IO/M引脚低电平时,只能用作片外RAM扩充,其低8位地址为00H~FFH,共256字节,对其读写时用MOVX指令。
②        作扩展I/O口使用
IO/M引脚高电平时,可根据命令字的规定从A、B、C口输入输出,共有20条输入输出线,
③        扩充一个14位定时器计数器
8155提供一个14位减1计数器,它的功能主要用于计数,从TIMER IN端输入计数脉冲,计数满时由TIMER OUT输出脉冲或方波。
使用步骤:
写入控制命令字的D7、D6位控制启停。
写入计数长度:端口地址04H的8位为计数器的低8位
端口地址05H的低6位为计数器的高6位,共14位。
05H的高2位确定当计数器时减到0时的输出方式。

8155片内带有地址锁存器,可在ALE的下降沿锁存地址,不必在外部另接锁存器。
由上图得到8155各端口的地址为:
P2.7 = 0 ,片选CE有效;P2.0 = 1,则为端口地址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命令状态口7F00H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1   PA口   7F01H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0   PB口   7F02H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1   PC口   7F03H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1  0  0 定时器低位7F04H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1  0  1 定时器高位 7F05H

P2.7 = 0,片选CE = 0,且P2.0 = 0则为8155片内RAM地址:
7E00H~7EFFH    共256字节。
8155的基本操作软件:
①I/O口及8155RAM的操作软件:
MOV  DPTR ,  #7F00H     ;选命令状态口
MOV  A, #0C2H           ;送命令字 1  1  0  0  0  0  1  0
MOVX  @DPTR , A        ;A口输入、B口输出、C口输入
MOV  DPTR , #7F01H      ;选A口
MOVX  A , @DPTR        ;从A口输入数据
MOV  DPTR , #7E30H      ;选8155RAM的30H单元
MOVX  @DPTR , A        ;将A口输入的数据存入30H单元
MOV  DPTR , #7F02H      ;选B口
MOVX  @DPTR , A        ;将A口输入的数据转从B口输出
②计数器的软件:
MOV  DPTR , #7F04H      ;选计数器低8位
MOV  A , #18H
MOVX  @DPTR , A        ;计数常数24装入计数器低8位
1NC  DPTR               ;选计数器高位
MOV  A, #40H
MOVX  A ,@DPTR        ; 高2位01选择输出方式为连续方波
                          其低6位为计数器的高6位为00H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说的:“单片机要扩展40个通道……。”

能否告诉一下,这40个通道端口具体要做什么?

也许有好办法帮你解决点实际问题。

syw   060924---04.37

网友(2010-06-19):
给你个链接吧 http://liuyunfeng484.blog.163.com/blog/static/668317152009621962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