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轴承的损伤与判断(转帖)

楼主(2006-09-23):
                       工业轴承的损伤与判断

6 c7 t6 K J

          一般,如果正确使用轴承,可以使用至达到疲劳寿命为止。但会有意外过早地损伤,不能耐于使用的情况。这种早期损伤,与疲劳寿命相对,是被称做故障或事故的品质使用限度。多起因于安装、使用、润滑上的不注意,从外部侵入的异物,对于轴、外壳的热影响之研究不够充分等。

          关于轴承的损伤状态如:滚子轴承的套圈、挡边的卡伤,作为原因可考虑,润滑剂不足、不适合、供排油构造的缺陷、异物的侵入、轴承安装误差、轴的挠曲过大,也会有这些原因重合。

          因此,仅调查轴承损伤,很难得知损伤的真正原因。可是,如果知道了轴承的使用机械、使用条件、轴承周围的构造、了解事故发生前后的情况,结合轴承的损伤状态和几种原因考察,便可以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

轴承的判断:

轴承是否可用的判断,主要是考虑轴承损伤程度、机械性能、重要性、运转条件、至下次检修的期间而决定。如果有下述缺陷则不能再使用,必须更换新轴承。内圈、外圈、滚动体、保持架的任何一个上有裂纹或缺口。

1、 套圈、滚动体任何一个上有断裂。

2、 滚动道面、挡边、滚动体上有显著的卡伤。

3、 保持架磨损显著或者铆钉显著松弛。

4、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锈,有伤。

5、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严重的压痕和打痕。

6、 内圈内径面或外圈外径面有明显的蠕变。

7、 因热而造成的变色明显。

8、 封入润滑脂的轴承,密封圈或防尘盖的破损明显。

网友:

字太小了.麻烦你下次弄大点再传上来,要然别人看了真是眼疼呀

楼主:

eric888 你好,我重新编辑几次都未成,你将你的浏览器的字体设大一些即可。因为我的设成较大,故未感字体小。不过给你带来不便,还是感到有些歉意

网友:

我帮编辑一下
//*******************************

工业轴承的损伤与判断
     一般,如果正确使用轴承,可以使用至达到疲劳寿命为止。但会有意外过早地损伤,不能耐于使用的情况。这种早期损伤,与疲劳寿命相对,是被称做故障或事故的品质使用限度。多起因于安装、使用、润滑上的不注意,从外部侵入的异物,对于轴、外壳的热影响之研究不够充分等。
     关于轴承的损伤状态如:滚子轴承的套圈、挡边的卡伤,作为原因可考虑,润滑剂不足、不适合、供排油构造的缺陷、异物的侵入、轴承安装误差、轴的挠曲过大,也会有这些原因重合。
     因此,仅调查轴承损伤,很难得知损伤的真正原因。可是,如果知道了轴承的使用机械、使用条件、轴承周围的构造、了解事故发生前后的情况,结合轴承的损伤状态和几种原因考察,便可以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
//*********************
轴承的判断:
    轴承是否可用的判断,主要是考虑轴承损伤程度、机械性能、重要性、运转条件、至下次检修的期间而决定。如果有下述缺陷则不能再使用,必须更换新轴承。内圈、外圈、滚动体、保持架的任何一个上有裂纹或缺口。
1、 套圈、滚动体任何一个上有断裂。
2、 滚动道面、挡边、滚动体上有显著的卡伤。
3、 保持架磨损显著或者铆钉显著松弛。
4、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锈,有伤。
5、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严重的压痕和打痕。
6、 内圈内径面或外圈外径面有明显的蠕变。
7、 因热而造成的变色明显。
8、 封入润滑脂的轴承,密封圈或防尘盖的破损明显。

楼主:

谢谢楼上,真是辛苦,不知是起得早,还是未睡?看过你的不少贴子,很佩服。

网友(2008-12-16):
开了好些“开门造车”的帖子,收获很大,也学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真心的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知识让我们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