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可否进行热处理?

楼主(2006-09-23):
粉末冶金可否进行热处理:如渗碳淬火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铁基的粉末冶金是可以热处理的,你到热处理厂问问就知道了。铜基的粉末冶金不清楚。

网友:

比如说粉末冶金的链轮,是必须要热处理的

网友:

有些钢结合金也是要经过热处理后才能用的

网友(2006-11-19):

是不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就象普通金属一样,有的可以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有的不能通过热处理提高强度,如奥氏体不锈钢就不行.
5 D  y5 z  U3 J+ c                                 本人菜鸟,不要笑我

网友:

铁基的可以,铜基的不可以,否则会降低接触强度,含油性能不好

网友(2007-02-06):

当然要根据材料和客户的要求来做的

网友(2007-04-11):

渗碳淬火是可以做的,看零件的密度和厚薄,粉末冶金的渗透性很强(因为有孔隙),所以密度最好达到7以上,渗碳的时候采用可控碳势的气氛,普通零件可以采用含碳0.2~0.4%的原始材质,薄零件的话可以直接用不含碳的材质去渗碳。

网友(2007-09-29):
可以做热处理

最高可达到HRC48-52

网友(2008-03-30):
我们是热处理厂的....铁基是可以做热处理的..但不可以用盐浴炉....我们是用网带炉的.但必需注意温度..否则会变形...

网友(2008-08-25):
我 们  公司 自己 生产  自己热处理, 我都为TTI   博士供货

网友:
可以热处理,所谓不能热处理只是有些钢是不可热处理强化而已
要得到相应的组织不热处理怎么做啊

网友:
可以做热处理,不做热处理的为烧结态,铜基的较多,含油可做的较高(12%左右),润滑性好,
我们齿轮用的较多是FN0205的,都做热处理,微观硬度做到HV(0.2)500-700,宏观硬度HRC31 Min.
这样综合机械强度比较好.
有哪位是做粉末冶金齿轮这行的,可多多交流一下哦~

网友:
俺是做粉末冶金的,很肯定的讲,铁基铜基都可以热处理,只不过铜基热处理与铁基不同罢了!!!嘿嘿!!!铜基有的可以而且必须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