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在使用中为什么会流失

楼主(2006-09-23):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化学原因:由于在磨擦润滑部位受热及空气的影响,基础油和稠化剂被氧化,导致润滑脂的皂结构被破坏,使用中出现软化流失。

6 C ~

物理原因:由于磨擦部位的运转,润滑脂不断受到剪应力的影响,使皂结构受到破坏,软化流失。

杂质原因:运动体内产生磨耗,这些金属粉能加速润滑脂的氧化产生有机酸,从而破坏脂的结构,造成润滑脂失效。

根据设备的使用工况(包括负荷、温度、转速等)正确选择润滑脂,可延长润滑脂的使用寿命。

网友:
Re: 润滑脂在使用中为什么会流失?(转帖)

对。有的润滑脂说明书中讲能承受的温度最高可达250度。使用者要清楚设备温度达到100度时,润润滑脂就已经化了,从设备缝隙中流走。润哈就失效。

网友:
Re: 润滑脂在使用中为什么会流失?(转帖)

有点意思
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温度高。溶化了呢

网友:
Re: 润滑脂在使用中为什么会流失?(转帖)

原来这么复杂啊,学习!

网友(2006-11-04):
Re: 润滑脂在使用中为什么会流失?(转帖)

高温应该是最主要的实效原因吧,润滑脂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

要看它的指标吧 主要有 锥(针)入度(或稠度)还有滴点 锥入度越小就表明润滑脂越稠 滴点的温度一般要高与工作温度的20度以上为了防止润滑脂失效 加入添加剂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

实际流失原因就是耐温度性、机械安定性,另一个就是加脂量稍大

网友(2008-12-16):
流失还有可能油品推荐不当

网友A(2023-11-24):
如果轴承时低速转动,1圈/分,,温升很小,或者没有温升,是不是加注完润滑脂后就成免维护轴承了

网友(点评):
不会,只是会撑得时间更久一些,还是要定期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轴承时低速转动,1圈/分,,温升很小,或者没有温升,是不是加注完润滑脂后就成免维护轴承了

比如设备是间歇工作制,估计年工作时间400小时,轴承内径670 ,外径980,调心滚子轴承,定期的时间间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