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LCD)的一些简单介绍

楼主(2006-09-24):
目前我们的主流显示器大概分为 传统布劳恩管显示器CRT就是大家两三年前用的,后面拖个大尾巴,体积比较庞大的那种~~~~呵呵,有点烦琐哦

* f w4 ]: M* J0 M

                                           液晶显示器 目前的主流显示器,英文全称为Liquid Crsystal Display,其实详细的应该叫TFT-LCD,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

                                           主要特点就是体积小,耗电量低,缺点就是投入高,相对比较脆弱吧

3 b" s ?) F8 b2 _1 \

入正题:lcd构造,主要由外壳和lcm组成,外壳大家都能看的到,那我就讲里面的lcm吧,就是液晶显示模组,又可分为背光模块和玻璃模块,背光是提供光源的,就如皮影戏里面的灯光

而玻璃就真正的显示装置了,它是通过精确的电路控制来显示画面的,里面的学问很高深,我在这里也讲不清楚,因为我是搞背光的,所以和大家说说背光吧~~~~~

/ l2 r4 @ }# _: `3 Z

背光就是背面光源,可以这么理解,架构是灯管,反射片,导光板,扩散片,增光片,还有支撑结构,有胶框和铁框是用来固定前面那些材料的,有机会大家拆拆里面就知道了~~~~~

lcd的寿命最直接的关联就是灯管了~~~~一般来说灯管的寿命应该有50000个小时,灯管的样子差不多和日光灯相似,但要小的多了,直径大概只有2mm吧,加电以后发光,光线通过一系列的反射和折射到达玻璃的下面,在经过一定的选择通过玻璃,照到玻璃上面的图象就能显现出来了,~~~玻璃里面有液态晶体,通过一系列的电路控制可以排列显示图面,两个和起来就能清楚的看清图象了,也是人眼接受到的信息~~~~有机会的话我贴个lcm的爆炸图上来就好说了

上面讲的感觉很简单,也很粗糙,第一次嘛,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问问题,对我也是一种提高~~~~

网友:

写的很好啊,楼主。希望你能够多发些LCD的帖子,让我们大家都明白LCD!

楼主:

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楼主:

这次只是开个头,以后我会细将下去的

网友:

楼主网友好!

谢谢你的介绍。使我知道了一些相关知识。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想多问一些。

前些日子,帮一位朋友买一台计算机,买的是液晶显示器。

商家向我推荐高亮度的,说是较之低亮度的寿命长。

其原理是:高亮和低亮两台显示器同时开机进行寿命测试,当低亮衰减到一个“光通量”值时,

高亮度的显示器,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衰减到那个“光通量”值。

我想问的是:

1?:这个时间差,能有多长时间。

2?:是否高亮度的比低亮度的好。

谢谢!

syw   060924---03.25

网友:

有没有贴片机的资料

网友:

浪峰,楼主是主要搞液晶LCD背光的,不知道贴片机!

楼主:

呵呵,你的朋友肯定被忽悠了~~~~寿命测试是这样做的

点亮lcd后一直保持下去,直到亮度衰减到原来一半的时间。比方说原来白画面亮度是300,点亮一段时间(大概几万小时)后,亮度衰减到150,那么这个时间就是它的寿命。再来看你的问题,你说的是高亮度和低亮度的,两个原始亮度不一样,而衰减后的尺度又要一样,怎么可能进行比较呢?当然是高亮度的坚持时间长了~~~至于时间差到还没测过,一般来说,lcd基本上能正常用到你的主机报销的时候

至于如何选择,可以看看我后面写的关于术语的那篇文章~~~~

还有疑问可以继续,谢谢~!

网友:

深南大道 网友好!

你的这两篇文章,前几天我就收藏了。

谢谢你的资料和你的回复!

谢谢!

syw   061002---23.24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我也已经收藏好了。谢谢!

楼主:

呵呵,大家的关注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啊
看来我得加强学习了,光学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