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蓝与发黑的区别

楼主(2006-09-24):
钢铁件的氧化处理俗称发蓝(发黑),多采用碱性氧化剂,主要成分是NaHO,当其他的组分不同时,产生的颜色就有不同(材料不同时也会变化)
发蓝工艺是为防止钢铁工件的腐蚀生锈、增加零件表面美观的方法;常温发蓝与传统的高温发蓝相比具有:节能(不加热);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发蓝时间仅需2-5分钟;综合成本大大降低;无有害气体排出;对钢型号,含炭量适应性大。本剂使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投资少,发蓝膜结合力好,溶液稳定,使用寿命长。 用于弹簧、齿轮、兵器、枪械、光学仪表、链条、油咀油泵、轴承、标准件、五金工具、阀门水泵、机械零件等各种不允许电镀或油漆加工的精密机械的防护和装饰。用该产品节能、节水、省电,不污染环境,是标准件行业流水线作业的理想配套产品。适用于钢铁机械加工件、铸、锻件的氧化发蓝。

网友:

看完了其实还是没怎么弄清楚他们的区别,工作中其实我是一直混淆的。。。不知道发蓝与发黑是不是一回事啊?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希望能有更好的解释跟帖

楼主:

金属的发蓝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一、碱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发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 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二、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发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发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发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每天积累一点

网友:

又增加了不少知识!!

网友:

那在选用发黑和发蓝有什么规定吗?或什么材料用什么方法?

楼主:

发黑处理,有的地方叫作发蓝处理,只是让材料表面产生一层氧化层,因为处理中温度不高,一般不会变形,和镀铬比较那当然要便宜的多。

补充:
根据用料和工艺的差别,结果呈黑色或蓝黑色,故此得名。
但防锈性能和装饰性能比起镀铬要差一些...
这种工艺主要用语钢铁。

楼主:

有高手,还可以补充一下,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

我师傅的笔记中偷抄底:
1.工件表面发绿,是溶液缺碱,应适量加碱和少量水,直到上色;
2.工件发红,是温度过高或碱太多,应慢慢加水;
3.溶液开不起来,碱大了,应加少量水;
4.颜色不绿、不红、有一点黑,应加少量硝酸钠、亚硝酸钠。

网友:

发蓝与发黑就是工件表面的钝化处理,达到抗腐和美化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网友:

高手

网友(2006-11-04):

对热加工一知半解,今日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表面处理

网友(2006-12-28):

现在的发蓝不如以前的了。时间长点爱生锈。总不能老涂着油啊。

网友:

请教小符号朋友,如何分析发蓝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急需知道,谢谢!

网友:

请教小符号,

不锈钢302/303可以发黑吗?有没有环保问题?工件上的表面残留有没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

谢谢!

网友(2007-04-16):

钢铁件的化学氧化处理俗称发蓝(也叫发黑),通过化学氧化使工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氧化膜,可防止钢铁工件的腐蚀生锈、增加零件表面美观性。分常温发蓝和传统的高温碱性发蓝两种。

网友:

很好的解说。收集了。

网友:

请教:黑老化处理时怎么回事?

网友:

听大家这么一说
本人才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发蓝和发黑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驽钝

网友(2007-11-23):
学习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听大家这么一说
本人才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发蓝和发黑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驽钝

网友:
与煮黑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08-01-18):
1.工件表面发绿,是溶液缺碱,应适量加碱和少量水,直到上色;
2.工件发红,是温度过高或碱太多,应慢慢加水;
3.溶液开不起来,碱大了,应加少量水;
4.颜色不绿、不红、有一点黑,应加少量硝酸钠、亚硝酸钠。
这个论述有见地!经验之谈

网友:
发蓝和发黑处理有何不同

发黑是NaOH和NaNO2的水溶液氧化,发蓝是NaOH和NaNO2的熔溶液氧化,效果是不同的,但通常大家认为发黑就是发蓝,发蓝就是发黑.
但他们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发蓝的浓度明显比较高,适用场合不同

网友:
急求黑色碱性氧化后的盐雾实验标准

急求黑色碱性氧化后的盐雾实验标准

网友:
发蓝便宜还是发黑便宜

网友:
谢谢了,长见识了,我们供应商的发黑技术就是过不了关。同样的材质做出来比日本的差太远。
  我们的材质是80#钢。

网友(2008-04-24):
听大家这么一说
本人才恍然大悟,我一直没弄明白 发蓝和发黑是怎么处理出来的
驽钝

网友:
谢谢楼主!又了解了有用的知识。我在工厂实习时见到发兰后用肥皂水煮几小时后再清洗的。
是否他们操作有误?

网友:
盐雾试验标准

提供几个美国的标准。盐雾试验等相关要求。

网友(2008-06-15):
谢谢各位同仁的表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做呀  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干。
好象是因为发蓝处理生成的氧化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因为发蓝处理生成的氧化膜很薄 为提高氧化膜的耐腐蚀能力 在氧化处理后还要将钢件浸入肥皂或重鉻酸钾的溶液中进行填充处理 使氧化膜松孔填充或钝化 之后再用机油浸泡

网友(2010-05-14):
又增加了不少知识!!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谢谢啊,我这里的产品拿去发黑,老是生锈,不达标,看过各位高手的讲解,现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QPQ的发黑处理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0-11-10):
恍然大悟、、、、、、、、

网友:
     各位高手请指教哈发蓝与磷化处理的意义和区别

网友:
这么讲:发蓝和发黑是一样的了,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不错,我公司一配套商,发黑不用亚硝酸盐了,有毒。也不用皂化处理啊。可问其配方,不说

网友(2010-12-10):
零件要求发蓝在设计中经常用到,今天第一次知道的这样清楚,谢谢朋友们。

网友(2011-03-20):
虽然知道发蓝、发黑的用途,但是对具体的操作和原理不是很了解。不错,受教了。

网友:
有本质区别吗?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2011-11-08):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5-06-28):
挺好的帖子,大家在讨论中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
借楼提问,1Cr13不锈钢适合钝化处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