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表面超硬化处理技术

楼主(2006-09-24):
模具表面超硬化处理技术

网友(2006-10-27):

你发表的只是介绍,没有工艺、技术呵...

网友:

工艺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啊

网友:

9494......有工艺发上来才好~

网友(2006-12-04):

需要提供工艺或处理单位

网友:

这项技术你们现在是不是能应用于实际生产了?
我们这里是薄板(0.17mm)成型拉深模,我们先在板料上上涂层,再进行拉深
现在出现了一种问题,就是模具使用久了会出现(黑迹)我们分析可能是模具在高速摩擦下,发热,通过二次回火使得材料的抗粘结性降低。请问这种模具的表面处理方法能不能解决我们这种(黑迹)现象。如果能,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