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1#轧机减速机高速齿轮轴(讨论)

楼主(2006-09-24):
各位大侠:请谈谈这个齿轮的材料、齿形、热处理、变为系数。

网友:

我们公司也做扎机齿轮箱的,一般都用40CrMnTi

楼主:

材料是洛矿的么?不是的话,作出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

我们公司也做,也用的是40CrMoTi。材料是上钢生产的,很好用。

楼主:

讨论问题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