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请教

楼主(2006-09-24):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仅装两个,为什么齿轮轴坏了,销子不断呢?

网友: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在国内设备中使用保险销不起作用的事是常见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
1.材料的冶炼水平不过关,化学成份得不到准确控制。
2.材料的加工水平不过关(如轧制、热处理等),得不到要求的机械性能。同一批次的材料,数据的离散性太大。
3.上述的原因造成你的计算可能按照理论公式进行了,可是由于材料的性能不稳定,你无法确保保险销在应该破坏时破坏。当然,我们的计算公式是否精确也是一个疑问。所以出现了轧机的安全臼不起作用,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失效等诸多问题。
    不知外国的设备上是否有此类装置?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全线18台轧机每年消耗500个.

网友: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如此大的消耗实在是太惊人了,是钢的温度控制不好,还是压下规程的问题?每次断都要停机,影响太大了,不知是合理的还是不正常的?销子是国内材料做的吗?国内其它厂家使用的进口生产线也是这样的吗?很想得知

楼主: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都有

网友: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可以调整剪力切口啊!一批测好使用一批.

楼主:
Re: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

压力大。搞不好不行,一种切口能适应多宽得转矩范围呢?没有详细算呀。批量来的东西是好事坏。价格是中心。

网友(2009-03-07):
引用 楼主:
棒材1#轧机保险联轴器的保险销仅装两个,为什么齿轮轴坏了,销子不断呢?

销子材料的屈强比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

网友:
保险销和安全臼不起作用很常见,主要是设计和制造中的误差造成,所以不能把这些当作设备的唯一保险,要全方位考虑,比如对电机的电流做限定也可以,还有不要超出轧制规程的要求才能更好的保护设备和生产的顺利进行。

网友(2009-09-08):
推荐使用一种国外的液压安全联轴器,使用效果较好,可以大大缩短停机时间,缺点是价格高

网友:
推荐:把销换成钢球+碟簧结构,超负荷自动弹开,调整碟片和结构数量达到预想扭矩,恢复只用半分钟.。比液压方便。国内使用有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