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丝机线速120米每秒,电机与吐丝机的对中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6-09-24):
吐丝机线速度如果达到120米每秒,电机与吐丝机的对中要求要达到多少?

网友:

八钢的高线能达到这个速度吗?
我原来见八钢的高线的一些人,他们说一般不超过110M/S.

楼主:

是的。安装时我主管的。虽然设计及制造都不错,但是安装很难。如果安装但不到要求,就会毁掉设计及使厂家失去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全凭紧螺栓。

网友:

都是同行,八钢是达涅利机型,  请问联轴器是何型式?120米时电机转速度是多少?

     我的邮箱:   chenhemiao521@163.com

网友A:
请较各位同行大侠!:有一家轧钢厂提出对上传动的立式轧机齿轮箱进行升速改造

请较各位同行大侠!:有一家轧钢厂提出对上传动的立式轧机齿轮箱进行升速改造(减速比减少),此齿轮箱第一级是螺伞传动(1:1),其余各级是圆柱齿轮传动,在不改变扭矩、箱体、轴承孔、各安装尺寸的前提下,何种改进投资最少?改变螺伞的速比是否可行?

网友:
Re: 请较各位同行大侠!:有一家轧钢厂提出对上传动的立式轧机齿轮箱进行升速改造

非歌大侠:如果是一伞两直+分速极的话,改第一直的速比,有空间,

网友:

谢谢熊哥,  你的意思是改第一级直齿较好(1:1的螺伞不变), 我有同感, 从机械技术角度应改直齿.
可有些领导说改螺伞好, 你说气不气.?

网友:

非歌:   螺伞不能动吧! 加工费也不一样啊!说说你那是第几架,我看的图是2V550的 ,也没准你的有什么特殊性!

网友:

螺伞一改速比,  在轴向的安装位置都得变,  这样整个轴系的受力就变化很大. 当然应该改圆柱齿轮.

V550轧机齿轮箱.,可能和熊哥的差不多.

网友(2007-07-17):

应该用刚性的联轴器

网友(2007-10-13):
引用 网友A:
请较各位同行大侠!:有一家轧钢厂提出对上传动的立式轧机齿轮箱进行升速改造(减速比减少),此齿轮箱第一级是螺伞传动(1:1),其余各级是圆柱齿轮传动,在不改变扭矩、箱体、轴承孔、各安装尺寸的前提下,何种改进投资最 ...

可以在不改变输出扭矩、箱体、轴承孔、各安装尺寸的前提下改速比,锥齿轮也可以在安装尺寸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速比,但是关于受力、强度以及轴承寿命需要通过计算,都能满足使用要求就行了。对于圆柱齿轮来说,改电机输入那级经济,一般来说它的模数最小,齿宽也小,重量也轻,按照吨价来算的话自然也便宜;对于既有锥齿和又有直齿的立式轧机齿轮箱来说,就要拿输入级的锥齿轮和第二级的圆柱齿轮比较了,锥齿的吨价比圆柱齿的要贵吧,再看看重量,比比总价就知道了。

网友(2008-01-05):
同轴度0.05以内哦 我厂刚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