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同步电机

楼主(2006-09-24):
在安装维修工作中都会遇到大同步电机的安装问题:请问在安装时转子的位置应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没明白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请详细说明同,希望能帮你出点主意。

维修大电机时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在电机的端盖与电机定子的接缝处,

用凿子打一个与接合缝交叉的印迹,以便于安装时对正用。

你找一下这个印迹安装就是了。

syw   060924---17.24

楼主:

同步电机是滑动轴承,是说转子与定子、连接设备之间的问题。

网友:

醒狮 网友好!

“转子与定子、连接设备之间的问题。”

?:什么问题?

syw   060924---18.24

楼主:

转子位置错误会造成定子安装位置错误,损失很大。你认为转子与定子是一体的,我说的是分开的2000kw以上。

网友:

醒狮 网友好!

我真正走上社会的第二个职业就是修理电动机,(第一个职业是“下乡知青”务农种地)

自持对电动机还算有些了解。

但你说的这么大的电机,看见过,但没真正的接触过,也想象不出为什么,

不敢瞎出主意,对不起。

帮你做两个与之有关的链接

syw   060924---23.47

//****************************************

五、怎样起动三相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励磁绕组应作如何处置?
http://hi.baidu.com/wdl8/blog/item/4e4eb538664c6bc2d5622519.html

相序的检测与调整
http://unit.xjtu.edu.cn/sspdj/tbdj/sec1701.htm

网友:

<>醒狮大侠,开门大侠:  两位勿急,醒狮大侠说的是轧机电机,是吧!
<>同步电机有好几种,大电机是开式结构,有专用润滑站,具体结构请看电气工程师手册,395页开始。开式电机有专门的安装规范,如果是轧钢厂,其电修工段有专门的资料。请记住,各国的电机安装方式是不同的,注意随机的图纸。

楼主:

对。核心问题是要注意磁力中心线重合性、轴瓦的配合精度。搞不好联轴器寿命短。拆装也很麻烦

网友(2009-04-25):
一个是轴向丁篆字的磁力中心线要重合,以免运转起来后,转子串轴。还要注意的是定转子之间的气隙要均匀一致,以免产生单边磁拉力,引起振动和噪音。
LZ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我邮箱,共同探讨。zbg9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