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气密检测机气路改善方案(提供参考)

楼主(2006-09-24):
      为提高生产效率,将原来一个检测工位改为两个检测工位;通过切换阀(要求几乎零泄漏阀)切换气路,利用设备在检测一工位时间,进行对另一工位工件安装。

网友:

羚羊 网友好!

你的三个文件是exb格式,我打不开。

能否将其转换成dwg格式。我想知道其中的内容。

我在想,为什么要画一张“CAXA切换阀装配图.exb”

此不应该是标准件吗?

syw   060925---00.26

网友:

如果切换阀选用球式的,应该可以实现“零泄漏”原理上没有问题,主要就是要解决“零泄漏”问题。

楼主:

开门造车大侠:对不起才看到帖,这种功能的切换阀寻了SMC等大公司没有,后来在一家生产气密设备厂家找到,当时我让他们讲一下原理(为什么达到零密封)都不愿意,我不甘心买后就拆开上下端面(中间未拆开)画出了该图,了解了原理找到了为什么.

网友:

羚羊 网友好!

我看明白了,你用的“CAD切换阀”相当于采用了双套“平面+密封垫”密封方式。

被隔断的两通道之间的间隙为零,而且为柔性密封。

你的上传,使我知道了有这么一样东西。

你的检测由一路成功的改为两路,关键就胜在“CAD切换阀”这个细节上。

谢谢。

syw   060928---16.51

楼主:

开门造车大侠你说的很对。(密封垫是专用的),这样的改善,设备效率提高了18秒,对总装线来讲是可喜的。

网友(2007-02-02):

你这样的方式是一仪器双工位的方法,交替检测以减少人工上下料的时间。

你可以使用ATEQ的零泄漏Y阀来实现转换。

网友(2007-10-13):
对.使用ATEQ的零泄漏Y阀!

网友:
日本CKD的阀门是零泄漏的
是用空气检测状态,很多厂家是液压检测零泄漏。
呵呵
欢迎拍砖~!!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正确了!哈哈!

网友:
请问你是不是非标行业气密性检测行业的?

楼主:
我是设备的受用者,以上是对一台日本气密检测机的改善,整个生产线就因为那台设备节拍慢而常加班(改后节拍提高了18S),前提在原来设备不改变的情况下,新增一工位,利用了工人上下工件的时间.现在做的新设备就采用CKD的阀,很好.

网友:
2位3通的电磁阀从快速接头那最容易漏气拉,SMC的产品我们经常用~~~也还可以~~

网友:
CKD的无泄漏阀一般情况在检测压力为4bar以下的检测压力是可以安全使用,而且成本不是很高..比较合适.

如果是超过4bar的压力,推荐使用ATEQ的Y阀更为安全,

ATEQ的Y阀是利用金属与金属接触的方式密封,,而且是用电磁阀控制 控制气路,再由控制气路来控制检测气路的换向.这样解决了:电磁阀的发热导致的检测不稳定性.

网友(2007-12-26):
能告知CMK和AETQ Y阀的具体型号和如何购买

网友(2009-02-18):
Y阀就是型号.

ATEQ 是公司名.

联系方式:
020-36239159
021-676395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EQ的Y阀是利用金属与金属接触的方式密封
泄漏精度确保是多少?一般金属与金属接触的方式密封泄漏量大。

网友:
这有怎么难呀!

图纸上没有画出仪器在哪个位置!
但只要把气路切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做个可以交换的工作台

网友(2019-08-13):
发帖赚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