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发黑咬金技术

楼主(2006-09-24):
求教:表面发黑咬金技术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

此问题应当属于表面工程,不过暂不移到表面工程版块。现介绍如下:

楼主所说的表面发黑咬金,其实就是钢的阳极氧化,因要经过酸洗,故土称“咬金”。其工艺是除油、酸洗,而后在40-45度和5A/DM2条件下,于5%重铬酸钾溶液中进行阳极处理、清洗、阳极氧化(氢氧化钠溶液中处理)。

钢在氢氧化钠溶液里阳极氧化得到黑色氧化膜。在较高的电流密度和较长处理时间下,易形成厚而孔隙少的膜过滤层;而在过高的电流密度和温度下,则生成疏松多孔的膜层。值得一提的是,工件如果预先经过抛光处理,可以降低膜层的孔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