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弯开口型材成型轧辊的设计软件---[求]

楼主(2006-09-24):
哪位有冷弯开口型材成型轧辊的设计软件?谢谢!

网友(2008-10-07):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呀,找了很久了。

网友:
这是专用软件,和冷弯机型,适用的材料等都有关系,何况都有加密,网上应该不会有的,

你假如用的是辊列机型,比如20列的,书上就有计算公式,加上你的材料修正系数就可以用了,最多是后面几列再特殊修正一下,

如果是渐开线连续弯曲的,日本机型有它的软件,中国仿制的也有专用软件,我见过的是不同涌动,